请教同轴度检具的设计思路?

楼主(2010-07-20):
两个孔都是50的直径,公差上偏差-0.01,下偏差-0.02,同轴度为0.01,最近端相距100,请问这个检具是不是可以设计成一个检验芯轴就可以了?这个芯轴的尺寸怎么定呢?

网友:
在车床上就能检验出来,深孔的漏斗表,放在刀杆上探工件里转动零件,就可以看出同心差多少。芯棒不妥,1容易划伤零件表面。2,芯棒检验不出具体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