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齿轮计算软件

楼主(2010-07-20):
这是刚从网上看到的齿轮计算软件,右边还有对应的图形显示,那位大侠能否告知是啥软件,如果方便的话能否发我邮箱0202wxfei@163.com,谢谢

网友:
这是某种三维设计软件中的齿轮类插件吧

楼主:
恩,应该是,之前记得有个G开头的软件好像专门用来画齿轮的笔记也找不到了,没能记住名称,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GearTrax 吗?GearTrax 是SW的画齿轮插件。
你发的图很模糊,看不清是什么软件。

楼主:
谢楼上的,就是GearTrax ,至于上面是不是不知道,图是网上看到的清晰度只能这样

网友:
认可5#观点,好像是这个软件。可惜我没用过,不确认!

网友:
这个软件只能画标准齿轮,非标齿轮是不行的。

网友:
是啊,就是这个我上次也看见了,就是没记住

楼主:
多谢杨版主,最近在学画齿轮,以后想设备中的所有零件都直接用SW直接画出来。那非标齿轮又应该如何画了?通过模数、齿数、压力角、螺旋角、大径、渐开线起始圆六个参数来画?

网友:
楼住有这软件么,帮忙穿个啊 ~~~~~~~~~~~

楼主:
回复 网友B:

    抱歉,我也没有,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