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沟球轴承如何简化成四连杆机构?

楼主(2010-07-20):
深沟球轴承如何简化成四连杆机构?

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很新鲜。二者似乎没有多大关联吧?如果硬是要简化,我认为深沟球轴承就只能简化成一个平面转动副。

网友:
很简单,取两个球,将这两个球与内外圈的“接触点”当作“铰点”,球就成了“连架杆”,外圈就是机架,内圈就是连杆,这叫“高副低代”。

楼主:
以前没注意到,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非要把深沟球轴承往四连杆上靠,阁下的说法倒也可用。不过,外圈和内圈之间可不是只有两个球啊,按照自由度理论,这还是过约束了呢。而且,滚动球与内外圈之间是滑动加滚动,而不是连杆上的铰接啊。

网友:
假设有一圈球,确是过约束,已经从“机构”变成了“结构”,所有连杆线交于一点形成“瞬铰”,在结构力学里面这叫“几何瞬变体系”。
再说了,高副低代只能用在瞬时状态,低副不是事实,但它能帮助人思维。
你还可以将球看成是一圈行星轮。
叔本华说:“事物的本身并不影响人,人们只受对事物看法的影响!”

楼主:
多谢指导,感悟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