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量泵调速问题---请教

楼主(2010-07-20):
现有一液压系统用齿轮泵供油,要求执行机构速度可调的,求教各位有哪几种办法,如果用溢流阀调压溢流话,怎样确定溢流压力?也就是怎样才能达到设计的速度呢?谢谢啦

网友:
执行机构速度可调的 是什么意思!是运行时单一的1种速度{可调节}?还是运行时有快慢速转换的?

网友:
最好用溢流阀调至合适压力,然后用调速阀来实现无级调速。

网友:
看你的油路了 如果可以的话 加一个节流阀就好了 实在不行就得加一个溢流阀和一个节流阀

网友:
采用比例流量阀和定差旁通溢流阀,也称3通压力补偿旁通溢流阀。该设计回路可以根据负载分配泵流量,并以负载+补偿弹簧压力来旁通泵多余流量。
例如:负载为10Mpa。压力补偿器的压差弹簧为0.1Mpa。系统以负载压力4Mpa+压力补偿阀0.1Mpa压力溢流旁通多余流量。
参考附件D4液压回路。

网友:
速度随调就得用比例或伺服阀,手动调节的话就可安装节流阀或调速阀。

楼主:
因为是定量泵,所以问题的根本就是怎样确保一部分定量的油进入执行机构,而另一部分回油箱。

网友:
用伺服电机驱动你的泵,搞变频容积控制,注塑机上用的很多

网友:
标记,学习下!字数字数

网友:
好像表达得不怎么清楚

网友:
因为是定量泵,所以问题的根本就是怎样确保一部分定量的油进入执行机构,而另一部分回油箱。
引用 网友A:

可根据情况选择以下方案:
1,流量优先阀
采用流量优先阀,可以手动调节执行机构所需流量,并旁通多余流量。其特点是,若泵流量变化时,尤其是流量较小时,该阀会首先保证优先口
的调节流量。
请见优先阀应用实例。

2,流量阀
将流量阀与执行机构并接,手动调节执行机构所需流量,旁通多余流量。
见流量阀样本应用实例。

网友:
可用电磁溢流阀整定压力根据该齿轮泵的额定压力和工作压力来定,可大大降低能耗。至于速度的话不知你的执行机构是液压缸还是液压马达?后者可采用变量液压马达来实现 液压缸可通过流量控制阀可轻松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