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磷化到底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0-07-20):
你好,我以前公司是生产大型压机的,不明白为啥那些浸在油箱里的零件(譬如挡油板),表面处理都要求做锰系的磷化,这种磷化到底起什么作用?请前辈们指教一下。

网友:
锰磷化的作用是对在润滑油介质中的磨擦付零件起到减磨的作用.

网友:
 锰系磷化槽液主体组成:Mn2+、NO3-、H2PO4、H3PO4以及其它一些添加物。在钢铁件上形成磷化膜主体组成:(Mn,Fe)5H2(PO4)4·4H2O。磷化膜厚度大、孔隙少,磷化晶粒呈密集颗状。广泛应用于防腐蚀及冷加工减摩润滑。

网友:
刚毕业时弄过磷化,可惜那时候没上心。佩服4楼的“怪怪”

网友:
一般是起减摩作用,也可用锌系磷化膜,对与较小动配合间隙的工件,磷化膜质量为1-3g/m3,对有较大动配合间隙的工件(如减速箱齿轮),磷化膜质量为5-20g/m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