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检查机床伺服定位系统有无振荡?---请教

楼主(2010-07-20):
正常情况下,机床装配好后,伺服定位系统应能稳定在平衡点。但有时由于装配或其他原因,可能造成机床在平衡点附近较大范围振荡,即定位不准,严重时能听到伺服电机有“嗡嗡”声。这样加工效果不会好。

怎样检查机床伺服定位系统有无振荡?——请教

网友:
楼主所说的机床应该是全闭环系统。半闭环系统重复定位精度允差大,只要传动副装配的不是特烂,一般是不会发生震荡的。
检查机床伺服定位系统有无振荡最直接的办法是采用激光干涉仪检测机床的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全闭环系统里对机床位置精度反馈有两路,一是伺服电机里的编码器,我们称之为第一测量回路,二是直接测量工作台位置的光栅尺,我们称之为第二测量回路。机床系统参数里都对每根轴设置了跟随误差数据,机床运动时数控系统间隙性地检测实际值与理论值误差,当实际值与理论值误差超出跟随误差允许值时,系统必须纠偏,即发出脉冲指令使机床多走或少走。如果双向纠偏距离老是大于跟随误差允许值,系统就会产生振荡。经常产生该现象会损坏驱动板子。
产生振荡的原因主要是由机械传动副阻力不均匀造成的。
如果没有激光干涉仪,平常在使用机床时需注意以下几方面:
 1、撤销第二检测回路,检测各轴的反向间隙,正常情况下反向间隙≤0.03(行程≤5000mm),如果反向间隙达到0.1左右,重载机床一般就会振荡。
2、经常观察机床轴运动时驱动电机载荷的平稳性,特别是空载时驱动电机的载荷忽大忽小,建议检测传动副。
3、机床保养时检查光栅尺的干净程度,特别是动尺头上不能沾上冷却液等。
4、注意各轴传动副的润滑情况。一旦失油,传动阻力变大,也会因起振荡。
如果使用机床时平常用心,应该能避免系统振荡的发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学习了。

网友:
飞斑竹说得挺好的。
尤其是全闭环的机械间隙,非常重要。这是个非线性的关键因素,大了,就容易出问题,响应也上不去。
但是,振荡不振荡不是检查定位和重复定位。
用激光干涉仪是可以检查运动速度的,可以看速度曲线来判断运动的平稳性。只是你的干涉仪要支持才行,涉及到数据采集和软件两方面。
假如是稍微好点的系统,是可以用伺服调试软件直接看各种曲线的,位置,速度,加速度等等都可以。全闭环的还可以直接测量出机械系统的特性来,直接就可以判断装配质量和设计水准,零件质量。

网友(2013-01-22):
新手,高手云集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