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同轴度如何设计检具?

楼主(2010-07-20):
两个孔都是50的直径,公差上偏差-0.01,下偏差-0.02,同轴度为0.01,最近端相距100,请问这个检具是不是可以设计成一个检验芯轴就可以了?这个芯轴的尺寸怎么定?

网友:
公差太小 ,检验芯轴应该检测不了。建议做定量的同轴度规。

网友:
两个孔的同轴度检具是用分级棒方法,是一个阶梯棒,大端应该是能够与其中一个孔滑动配合,另一端是减去一个同轴度公差带!
但是你这个公差太严了,检具无法保证,如果基准孔够长CMM应该能够满足!

网友:
公差太小 ,检验芯轴应该检测不了。建议做定量的同轴度规

网友:
有没有图?这样大家分析可能会方便点,就是简图也好!

网友:
用同轴度比较高的检棒 可以不

网友(2010-10-14):
设计同轴度量规,同心度量棒是用来专门检验同心度的。这样比较准确。因为用三坐标测的话,三坐标的测头是采用取样点来确定各种孔对基准孔的位置度的。由于受加工表面粗糙度的影响,所以三坐标取的样点不是很准

网友:
公差要求比较高,应该不能用心轴

网友:
个人认为同轴度量规的使用方法不易保证检测0.01的同轴度,因为量规是要插入被测孔,且两部分量规配合也存在间隙,这就造成测量误差,再加上被测孔本身是否有足够的长度来保证定位可靠?建议采用三坐标测量,但是要增加采点数.如果是自动机应该可以.

网友:
传上产品图纸,我帮你出图

网友:
量大吗?量大完全可以用气动测头来测量.用弯曲度测头完全可以保证测量要求.

网友(2011-07-11):
各位同仁,我这也有一个类似的问题,只不过公差和同轴度要大一些。两孔公差为0-+0.15,同轴度0.2.这样需要设计一个通规,但是轴径公差不知道怎么定?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
可以做的,我有款产品要求同轴度为0.007mm,孔长度为135
但不明白的是尺寸公差0.01mm,怎么同轴度公差也是0.01mm,不太好理解

网友(2013-01-05):
fq 无图,不好理解

网友(2019-12-09):
这个最好用三坐标检测。先分别在二个孔个做几个层圆,再用这几个用边成共同轴线,然后用这个轴线分别检测二个圆柱,取最大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