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CrMo用什么焊接

楼主(2010-07-20):
请教一个问题,30CrMo用什么焊接?

网友:
看样子是中碳调质钢了,结构体积大不大?

楼主:
不大的,就是一根空心管的那种,外径25mm,内径20mm

网友:
这样的钢材可焊性很好种类繁多,用CO2保护焊,还有氩弧焊,电子束焊,钎焊,埋弧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