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复定位精度:±0.002mm”,这样表达对吗?

楼主(2010-07-20):
本人理解,定位精度=实际位置-理论位置,所以有正有负,所以“定位精度:±0.002mm”的表达是正确的。
而重复定位精度为多次重复定位时实际位置的一致程度,所以其为 最大实际位置减去最小实际位置的绝对值,所以其只能是正值。
我觉得“重复定位精度为±0.002mm”的表达是不对的,应该为“重复定位精度为0.004mm”,不知对不对,望社区大侠指教。

楼主:
怎么没有人理我呢???

网友:
没有翻书,个人认为你是对的。

网友:
如果是圆周定位这么表达好像不对

楼主:
是指机床的X/Y/Z轴定位精度,是直线的。

网友:
加正负只是显示数字小而已,日本床子常用的标法。而GB、ISO、VDI都只有正值。

楼主:
我不同意“加正负只是显示数字小而已”。期待更多指教。

楼主:
期待指教!期待指教!

网友:
关于重复定位,也有很多标准,有DIN的,有JIS的,有ISO的还有GB的,每种都不一样,我所知道的德国的标准是没有正负号的,就一个数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啊!

楼主:
那怎么理解“重复定位精度:±0.002”中的“±”呢?

网友:
从计量术语来说,应该是重复性误差0.004mm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九寨沟大侠的专业回复。

网友(2010-08-19):
重复定位精度 貌似没有 正负的

楼主:
好像只有日本的标准带“±”号,不知出于什么目的。

网友:
只要有精度,就应该有公差范围的,感觉如果是重复定位精度应该是有正负的,如果是重复定位误差值应该是不带正负,只是一个数字

网友(2010-10-09):
相对基本值是有正负的区别的

网友:
日本鸟用简单平均偏差表示定位精度,故可以这样表达。
德国鸟、中国等采用概率统计法来计算定位精度,故不能这样表达。

网友:
好像只有日本的标准带“±”号,不知出于什么目的。
引用 网友C:

    打个比方 ,假设说 要求工作台从(0,0)点运动到 (100,0)点定位精度±0.002那么MAX (100.002,0)MIN(99.998,0)
那么重复定位±0.002的话 可以是 (100.004,0)或(99.996,0)了
我觉得这样标注就是扩大了公差范围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2024-07-19):
个人觉得  重复定位精度±0.002mm,即是 定位精度0.004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