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形同步带烂了一个大口,怎么办啊!

楼主(2010-07-20):
诸位,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
380T10的齿形传送带,中间被划了个口,运行时鼓起来,怎么补啊,表面是类似布料的,不太好补啊。。。

网友:
最好买新的,也不算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新的三万一条呢,9米多长,主要是更换太麻烦了。。得拆掉很多东西,而且要求精确定位很多。呵呵

网友:
天山公司的好像是有一种胶的,你咨询一下就可以了的

网友:
有种硅橡胶挺好的,全名叫南大硅橡胶,具体的你要那种的,你可以搜搜。

网友:
可以局部粘接,但要做好粘接口,选好粘接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