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台专机,在海绵上打孔---请教

楼主(2010-07-20):
大家好。
最近要做一台关于海绵打孔的专机,机器的本体部分均没有问题,但是对于海绵这样的软材料,打孔真不知道怎么弄。而且还是细长孔。
请大家多多帮助啊

网友:
海绵那东西 怕不怕热 电热打孔怎么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参与

   怕热的,烟头一烫一个洞, 会烧焦的。

   现在需要的是像模具冲裁出来的效果。但是在端面上,而且端面很薄,孔相对较大,不好弄。

网友:
能不能把大块海绵压扁,一起冲压出来行哇啦?(轮廓和孔)
打孔难度真的有点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啊 这样的东西 确实有点难度 留个记号等高手来看

网友:
像海绵这样的软东西打孔可以利用用气压推动钢针的瞬间冲击力冲孔,见过木工用的那种气枪吗,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海绵要是能吸水机好了,可以先冷冻再打孔。

另外激光行不行?

网友(点评):
孔是好打了,但是海绵里面的水要费功夫了哦!

网友(点评):
吸水冷冻后海绵板会不会变形?翘起来了?要知道单边只有0.5mm的量,稍微变形就穿了

网友:
楼上的办法可行,将海绵吸水然后冷冻恒温钻孔!这样得做一台专用的小设备了,呵呵!
胡诌的!

网友:
用激光打孔,是个不错的办法

网友:
呵呵,吸水冷冻再打好

游客

网友(2012-06-21):
这方法,真的很冷

网友(2010-07-21):
吸水冷冻我认为是不可行的,图纸上海绵只有6毫米宽,要打5毫米的孔

网友:
这个,有难度,想不出好办法,可能要试验一下行不行,做一块压板,海绵体积大小的,重量做到压到海绵的极限压缩位置,至于打孔采用什么工具,还要试验才能确定

网友:
要是从平面打孔激光打孔可行,但楼主的是侧面打孔,厚度6mm,孔的尺寸有要求,激光打孔我个人意见是不采用。支持7楼的先冷冻再打孔。

网友:
在6毫米夹缝中把海绵压扁300变成30-50毫米再冲孔。可以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热打孔和冷打孔的想法都有新颖性,就是估计不太可行。可否考虑让生产海绵的厂家给你直接做出带孔的海绵板?

楼主:
回复 网友C:

    目前我们也在考虑这样的办法,但是如何保证加工出来的孔不会明显失圆? 同时孔也不能有明显弯曲状。(这2点要求,客户没有在图纸上标形位公差,但是跟我们交流的时候语言表达了。)

楼主:
回复  浪卷云

    热打孔和冷打孔的想法都有新颖性,就是估计不太可行。可否考虑让生产海绵的厂家给你 ...
引用 网友D:

海绵厂家好做么?

网友:
希望看到准确答案!帮你顶起

网友:
能在海绵制作茧自缚时形成孔,最佳途径。后加工,难度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不清楚,你网上查找到专业厂家咨询一下啊。

网友:
呵呵,吸水冷冻再打好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这个想法

网友:
确实很有难度,等高人出现!

网友:
1 帖子里有说咨询厂家的,是个办法
2 海绵预热收缩,做个实验,看看,多粗的电热丝打出的孔符合要求
3 冷冻的话,大块冷冻,打孔,在切成片
最后一点,向各位高人单独发信息,骚扰模式,看他们答不答应,(哈哈,玩笑),比如可以向蛤蟆大侠问问,看他玩不玩的了?

网友:
难度很高!只有在制作海绵时想办法!

网友:
6个厚的海面,打5个的孔,干什么用?胡诌的吧

网友:
咨询海绵厂家,把要穿越的零件拿过去,定制海绵.

网友:
用激光切割机,济南有一家电话我忘记了,我们单位也是这样切割海面的

游客

网友(2012-06-21):
靠,海面也给割了

网友(2010-07-21):
最好办法是找海绵生产商直接做出来。

网友:
激光也会将海绵灼伤的

网友:
穿根锯丝,然后像线切割一样走个圆,这样不知道行不行,或者直接插入类似铰刀一样的锋利点的刀具,然后两端固定,走圆铰动

网友:
什么密度的海绵?……那种密封用的海绵条吗?

网友:
呵呵,有点天方夜谈的了,海绵上钻孔,用发热丝直接烫出来是可以的,但海绵穿出孔来以后,单边只有0。5,而且要保证圆度,是那个天才设计的了啊。I服了Y

游客

网友(2012-06-21):
应该有人做出来

楼主(2010-07-21):
什么密度的海绵?……那种密封用的海绵条吗?
引用 网友F:

    对于海绵的密度,不知道专业上怎么描述。我这里有样品,感觉跟沙发里的差不多。

楼主:
有谁了解这种钻刀?
请用过的讲解一下实际使用状况,是否能够满足我的需要。(由于300太长,我想300方向上挤压后钻孔)

网友:
我有办法啦!

将要打孔的地方涂上糖,然后放到蚂蚁多的地方!

游客

网友(2012-06-21):
可蚂蚁只吃糖不吃海棉啊,想像力不够

网友(2010-07-21):
希望楼主能公布解决方法 包括最后那把钻刀的资料 个人很感兴趣 谢谢

网友:
如果非要做的话就用氮气刀把,哈哈成本太高了,现在手术中常用的刀具,它能够满足你的要求,哈哈楼主真搞笑,

网友:
看起来此设计有问题,0.5毫米边根本留不住,隔离或减震不起作用,再与客户深入沟通一下。

网友:
鲜冷冻后切割 让我想起了家里的冻豆腐 不错

网友:
有一点不可思议呀,6毫米厚的海绵钻5毫米的孔,密度也一般,单边只有0.5毫米,不好加工没有强度。
   楼上有人提出用冰冻的方法来解决,我认为5毫米的钻孔300毫米深度,还要保证圆度,不好把握。
   有人说激光等发热办法会影响海绵的伸缩度等参数的(不知道具体作用),激光视发热体,他烧的孔都有锥度达不到要求,如果压缩后烧孔会有粘连。
   有位社友提到电阻丝发热融孔,倒是有这个可能,但是,要压缩穿刺拉直电阻丝以后再将海绵放松,然后逐步加大电流融孔倒是可以,但是第一出来的孔不是很过则,第二不好把握孔的大小。
   我有一个想法:是不是做一个专用的固定槽,然后压缩冲孔一次完成,用的冲子借鉴冲皮带眼的那种冲子,就是带环形出料口的那种冲子来加工。
   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厂家做模具在加工时一次成型,不管是哪种自己加工的办法都颇具破坏了海绵自茧是产生的相互拉力,只有厂家做模具出来的才有这个效果。

游客

网友(2012-06-21):
总算是有点道道的人

网友(2010-07-21):
1,改设计,什么机器连个海绵板都一定得设计成这样?那也太死板了吧?
2,先在厚海棉板上打孔,然后将厚度整到6MM,反正海绵又不值钱,浪费一点没关系!
3,做模具的时候就做好,模具费设计师自已掏

网友:
我感觉41楼说的不错,海绵要加工的话一是热处理,二是挤压冲处理,既然这两样都不能满足楼主的要求,需求量大的话就直接找厂家好了,做出专用模具,直接把海绵加工成型,这对经常批量订购海绵的客户应该不是问题吧!

网友:
与其在后道上加工出孔,不如与厂方协商,定做出需要的海绵……
咱不知道,海绵的制造工艺,只能臆测,能不能像注塑一样用成型模搞定??

网友:
太难了!!!等待楼主的好消息

楼主:
我也知道加工起来难弄,但是如果给客户建议直接让海绵生产厂家完成的话,我们就没生意了,老板会冒火的。
明天我再联系客户,看看单边0.5的壁厚能不能放大一些。  方法有两种:一是孔不变,海绵板子改厚一点的。或是板子厚度不变,孔改小一点。  不知道客户会接受哪一种。

大家说说看,采用挤压后模具冲孔、或是挤压后钻刀钻,单边壁厚需要多少较合适(请取最小值说)

网友:
除去生物海绵,被称之为海绵的工业制品,一种是以乳胶为原料的乳胶海绵,一种是聚氨酯泡沫塑料。现在乳胶海绵很少见到,楼主所说,应当是聚氨酯海绵。
不谦虚地说,对聚氨酯泡沫塑料及发泡设备的了解,论坛中大概超过我的人不多。
不管是模塑还是二次加工,从聚氨酯泡沫塑料的专业角度看,制作楼主所说的东西应该是不可能的,不值得为它花费精力。

网友:
聚氨酯海绵打孔,用的是空心钻,刃口用砂轮磨出微观为锯齿的锋口。
打直径5,长度300的孔办得到,留边0.5不行。
浇注容易,脱模不行。

楼主:
请问元帅单边壁厚多少可以打孔?
还有就是元帅能否讲解一下关于空心钻的使用情况,主要关于刀具的安装,以及排屑。

网友:
贴一个简单的示意图吧。
在海绵上钻孔的刀具就是一根管子,材质中碳钢,管端淬硬。图中的大圆表示一个砂轮,管子回转,砂轮将管端磨出刃口。
钻孔实际上是套料,刀具旋转,锋利的刃口撕裂泡沫,柱状芯料进入管子内部。泡沫钻透,退出刀具,通出管子内芯料。
技术要点是磨出锋利的刃口,钻孔基本上不产生切屑。

网友(点评):
技术含量,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