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用pro/MECHAINA模块有问题---请教

楼主(2010-07-20):
我的ProE是4.0,装的时候特意全装了。但调用pro/MECHAINA模块时,还是有问题。这个该怎么解决啊?

楼主:
或者哪位朋友能教我怎么装上这个模块???

网友:
我的一直就有,不知道你的怎么了.....可能你装的就是不全的版本,我记得不同版本安装包的大小各部相同,可能你的安装包本来就没这个模块了....

网友:
好像是license里没有mechanical的注册,换个注册机试试吧

网友:
我也在用   不知道为什么哦

网友(2010-08-20):
把破解文件夹中的ptc.pro mechanica.widlfire.4.0.win32-patch
放放到安装的目录下proeWildfire 4.0\mech\i486_nt运行就OK了 不懂联系QQ790178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