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氨酯板怎么加工?

楼主(2010-07-20):
这种聚氨酯板用什么刀具加工好啊,表面粗糙度RA3.2。原来想让厂家直接弄成这样的,联系了几家,只能做成平板。我用大刨加工,用什么刀具能加工。长度2000mm。

网友:
我真服你们了,我只知道磨能比切削要好的多,很费劲的东东,为何不直接刮胶成型呢。哦,不知道你零件精度如何?

网友:
沈阳田野先生又在以己昏昏,使人昭昭了。不懂的东西何必乱发言呢。
聚氨酯材料种类很多,光是发泡板,从用途就有做保温的、仿木材的、做结构件的;从原料体系有聚醚型和聚脲型;还有用不用填充和用哪种填充物的区别,楼主说的聚氨酯板,没有说清楚是那种。
请楼主至少先告知把这种板用在何处,板的容重多少。
聚氨酯板材的二次加工,容重低的,用普通木材加工手段就可以;容重大、有填充物,一般金属切削手段都能对付。磨削,如果余量很小,可以;切削量一大,砂轮非堵不可。
工件的需要量小,用二次加工是合理的。量大,当然可用模塑方法制造。
聚氨酯板材用液体原料计量混合浇注而成,没有沈阳田野先生“刮胶成型”这个工艺。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
是这样的,别的俺不知道。假如要磨的话,并不是说看余量,而是看砂轮选得对不对。
普通的可以用大气孔砂轮,然后配吸尘装置和吹屑枪。
另外有专用的磨轮,是不能修整的,就象狼牙棒,是美国的专利产品。

楼主:
聚氨酯板硬度是邵氏65-70的,要求耐油、耐磨。这是日本设计的剪板机上用的

网友:
是哪种聚氨酯?是聚丙烯(pp)材料吗?

网友:
聚氨酯材料的变化太多,叙述上有点含糊,就会弄岔。
楼主所说应该不是聚氨酯发泡,而是聚氨酯弹性体。聚氨酯弹性体通常称之为聚氨酯橡胶,板材也称为聚氨酯橡胶板,以区别聚氨酯泡沫板。
弹性体的二次加工不容易,应当模塑成型。
浇注的聚氨酯弹性体,称之为CPU。可以做楼主做这种产品的厂家很多,楼主没有找对地方。

楼主:
是聚氨酯橡胶板,我们以前曾经加工过,那只是个平板,不像这个有圆弧,我们以前用的是菜刀,把菜刀压在刨床刀架上,刨的,粗糙度不好。

网友:
聚氨酯橡胶的硬度测试用邵氏,常用标尺为邵氏A和邵氏D。6楼所说65-70,应当是邵氏D。
切削对这种硬橡胶,刀具应当如皮匠刀,极薄几锋利,而且要刀锋斜对进给方向,其形象有如刀削面师傅削面。非如此,不能切削而只可能是撕裂。要达到较高粗糙度,确实很难。
但首楼所示工件,是典型的可用CPU工艺制作的东西。你用浇注型聚氨酯橡胶为关键词,网上搜索一下,可以得到很多做这种东西的工厂。
不然,在阿里巴巴发个求购信息,也许5分钟就会把你的联系电话打爆。

网友:
产品的裁面积是多大.象是挤出来的,或是硫化时有模具

网友:
产品的裁面积是多大.象是挤出来的,或是硫化时有模具
引用 网友A:

聚氨酯材料绝大部分是热固性。
聚氨酯橡胶有种热塑性类型,简称TPU。
TPU适用于注塑工艺和挤出小截面的管材,如楼主需要的东西,不适合用挤出工艺制造。
CPU和TPU虽被俗称为“橡胶”,但制作工艺与橡胶完全不同,没有“硫化”这个过程。

网友:
谢谢老师的指点.
不知MPU能否用普通橡胶制作工艺

网友:
学习学习各位大侠……

网友:
磨削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堵塞!
但是如果磨具选择得当也是可以避免的!如果不是精磨效率应该还是蛮高!

网友:
谢谢老师的指点.
不知MPU能否用普通橡胶制作工艺
引用 网友A:

聚氨酯材料中,没有用MPU这个代号的。
聚氨酯弹性体有两类,一类为TPU(Thermoplastic polyurethanes),聚氨酯热塑性弹性体橡胶,一类为CPU(Cast polyurethane elastomer)聚氨酯浇注弹性体或浇铸聚氨酯橡胶。
TPU采用一般热塑性塑料的加工手段处理,而CPU为液体浇注。都不能采用普通橡胶的制作工艺。

网友:
谢谢!真的是很好的材料,学了不少东西!

网友(2012-03-10):
诸位我看到的时候有点晚了,聚氨酯橡胶板机械加工(铣床或车床)很好加工。并不像各楼朋友说的那么复杂,如有需要请加QQ7435755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