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钣金技术做的工程图能否直接加工?

楼主(2010-07-20):
SolidWorks钣金技术做的工程图能否直接加工?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我个人觉得不太行 solidworks钣金不是太好

网友(2010-10-23):
好像不行,SOLIDWORKS加工部分不是很强大。还是用别的软件加工吧,比如UG。

网友:
只要机器能识别SW的工程图格式,就可以,当然,我们只听说数控钣金机器识别DXF格式,所以格式转换是必须的。楼上可笑了,UG什么时候能输出钣金件折弯代码了,你看懂楼主的要求了吗?

网友:
其实solidworks做钣金很好的,楼上说钣金不是太好,你有没有应用的实际工作当中啊?

网友(点评):
沒錯,有相同觀點,不敢說非常好,反正也不賴,裡面的內部系數可以修改成自己想要的

网友(2011-07-15):
不错吧,至少比用CAD画三维简单多了

网友:
solidworks做钣金很好,我们厂已经使用一年多了,产品的工艺质量大大提高

网友:
很好的关键在于用的精不精 ,加工中心再贵,精度再高,也要会用才有好的表面

网友(2011-08-16):
看到各位的精彩论断,感觉都是言之有理啊。
俺正准备学习SOLIDWORKS呢,特别是钣金部分。
工厂招聘真要求会SOLIDWORKS呀,不会的工资就不能高。
.........

网友:
钣金部分有时间得好好研究了  可是感觉也没什么太多的内容

网友:
目前接触的钣金加工厂都要DWG格式的图纸。sw工程图转成DWG很容易。

网友:
我一直在用SW钣金做零件,感觉很不错。在实体绘出后转化为DWG格式,再导入CNCKAD中编辑数控冲床所需的冲压程序。最后用数控折弯机折成,效率很高。

网友A:
我们下料用的是激光,所以钣金展开出图好得不得了,最重要的是你要调好K因子和折弯半径,比如我用R0.2,K=0.21,钢板折弯很准,不锈钢的话K=0.195,也很准。反正所有的结构都是按这个系数做了两年了,也没出什么问题

网友:
SW很方便简单,但是感觉展开及包边不是那么理想

网友:
我也觉得SW做钣金还不错,关键是K因子啥的设置好!挺便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下料用的是激光,所以钣金展开出图好得不得了,最重要的是你要调好K因子和折弯半径,比如我用R0.2,K=0 ...

這得針對某一固定料厚,換一" T ",K值就不一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