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艺人员的内部考核

楼主(2010-07-20):
        今天收拾资料,发现自己的一份试卷,是一份鬼子的内部考核题目(工艺人员),各位来试一试,看看自己能拿多少分?

       请允许我在第100楼公布答案~呵呵!

       顺便说一句,60分及格

01-02 随着碳素的含量增加,碳素钢的拉伸强度变小。
1. ○
2. ×
安全
01-03 如对棒施加拉伸负荷,棒整体的延伸,棒的长度越长越大。
1. ○
2. ×
安全
02-01 钢凿的刀刃是淬火之后硬化的,如果头部也进行淬火,硬化到同等程度,卷边现象将会很难
发生,使用很方便。
1. ○
2. ×
02-02 精加工作业中通常使用的砂带,多数是在强纫的布上粘接氧化铝粒与碳粒,硅粒。
1. ○
2. ×
02-03 扁錾用时要紧贴加工件,但加工件材质越软,刀锋的角度越大。
1. ○
2. ×
02-04 作为磨合精度判定的一个方法,以占多少百分比来识别的,但这指用红色接触面积是多少百
分比的方法来表示的。
1. ○
2. ×
02-05 在黑皮上进行划线时所使用的白色涂料,是在「粉末」中添加了「动物胶」「阿拉伯树胶」
等的涂料。
1. ○
2. ×
02-06 划线时划线盘的针尖最好是稍稍朝下,划线盘朝划的方向倾斜若干。
1. ○
2. ×
02-07 进行铸铁产品的刮削作业时,刮刀的刀尖成60°,刮刀的角度相对于工件成30°左右作业。
1. ○
2. ×
02-08 錾凿量多的平面在用钢錾凿的时候,最合适的方法是用扁尖錾多打几个深槽,再用扁錾凿成
平面。
1. ○
2. ×
02-09 手动铰孔作业需要经常逆转,以便躲开切屑。
1. ○
2. ×
02-10 抛光的主要目的不是将美观,光滑的面上进行精加工,而使尺寸精度更高。
1. ○
2. ×
02-11 用限度螺丝规检查螺丝时,通畅侧不强行通过,不通侧不进入2回转以上。
1. ○
2. ×
02-13 块规使用后,涂上优质的凡士林,再次使用时,用汽油等清洗干净。
1. ○
2. ×
02-15 在钢凿作业中,往下敲打锤子时,最好是上臂用力而非手腕的关节用力。
1. ○
2. ×
02-16 划线涂料青竹是把青竹溶化在酒精里加入少量清漆而成的涂料,但在划线时,线较粗且青竹易
脱落时,是清漆加的过量了.
1. ○
2. ×
02-17 应力是用剖面积除以负荷。
1. ○
2. ×
02-18 万能磨床比起外圆磨床更适合大量生产。
1. ○
2. ×
02-19 插齿机适用于阶梯式齿轮加工。
1. ○
2. ×
02-20 进给丝杆上使用球形螺丝的铣床上,是不带有齿隙消除装置的。
1. ○
2. ×
02-21 立式车床可以进行斜削作业。
1. ○
2. ×
02-22 圆筒形磨床上安装了砂轮的轴称为主轴。
1. ○
2. ×
02-23 数控车床的Z轴是与加工件的旋转轴平行的。
1. ○
2. ×
02-24 如果对高速钢钻(螺旋钻)进行研磨使得长度变短,则钻心逐渐变厚。
1. ○
2. ×
02-25 即使尖端角不左右对称,只要是凿尖上没有偏心的钢钻,就可以进行高精度的打孔。
1. ○
2. ×
02-26 1片铣刀相对的送出量,根据以下公式求得。
S=F/(Z×N)
S=1片铣刀的送出量(㎜/刀)
F:台面送出速度(㎜/min)
Z:铣刀数
N:铣刀转数(min-1)
1. ○
2. ×
02-27 所谓表面涂层工具,是指用高硬度材料覆盖直接与切屑或被削材接触的刀刃表面的工具。
1. ○
2. ×
02-28 在铰孔加工中,为了得到抛光效果,不要使用切削液比较好。
1. ○
2. ×
02-29 在同一条件下,当切削速度变快时,切削阻抗变小。
1. ○
2. ×
02-30 切削速度越快,越容易产生粘附车刀的切削物。
1. ○
2. ×
02-31 粘附车刀的切削物其硬度比被削材硬。
1. ○
2. ×
02-32 加工中切屑的生成形态可分为流线形和剪断形。
1. ○
2. ×
02-33 在软钢的切削中,当产生剪断形的切屑时,可以得到最好的精加工面。
1. ○
2. ×
02-34 在切削加工时,韧性小的材料比韧性大的材料容易产生毛刺。
1. ○
2. ×
02-35 在切削条件中,给工具磨损带来很大影响的顺序一般是按以下(1)(2)(3)排列的。
(影响大)  →→→→→→→ (影响小)
(1)进刀  (2)切削速度  (3)输送速度
1. ○
2. ×
02-36 振动是延长工具寿命的要因之一。
1. ○
2. ×
02-37 如图1所示,在画孔的位置时,可以以A面或者B面的任何一面为基准
02-38 在磨砂轮上,表示有最高使用周速度,但根据使用机械的不同,也可以超过该最高使用周速
度使用。
1. ○
2. ×
02-39 关于加工方法,错误的选项为:
1. 需要加工正圆度时,圆筒型磨床比普通车床适合。
2. 斜面和球面加工时,数控车床比普通车床合适。
3. 加工大平面时,立刨床比龙门刨合适。
4. 为了使加工孔位精度更高,夹具镗床比铣床合适。
02-40 作为钻床作业中应该注意的内容,错误的是哪一项?
1. 拂去切屑时,因为容易进入眼睛不要用口吹。
2. 禁止使用手套进行打孔作业。
3. 薄板上打孔一定得安装板。
4. 打孔的一端,因为钢钻容易陷入要快速输送。
02-41 关于膛床的叙述,错误的是哪一项:
1. 夹具镗床是可以高精度定位的机械。
2. 精密镗床是能够高精度加工孔内面的机械。
3. 卧式镗床是利用主轴的上下运动进行镗孔加工的机械
4. 龙门卧式镗床是在相对于主轴成直角的方向配备有大行程工作台的机械
02-42 关于刮削作业的记述中错误的是哪一项?
1. 在刮削作业中,为了防止产生振动,有一种方法是改变刀尖的对准角度。
2. 刮削的种类包括平面刮削、曲面刮削、钩形面刮削等。
3. 刮削精度的表示方法中有时候会使用「每坪的显点个数」。
4. 用刮削精加工平面时,开始除黑色显点,然后除红色显点。
02-43 铁工锉刀的齿粗糙度种类中错误的是哪一项?
1. 复齿
2. 细齿
3. 粗齿
4. 油齿
02-44 在研磨作业中,使用研磨油剂的主要目的,正确的是:
1. 防锈作用
2. 冷却作用
3. 清洁作用
4. 润滑作用
02-45 下面有关各种治具的使用,不合适的一项是:
1. 铣刀治具主要用在铣床作业中
2. 孔加工治具主要使用在夹具镗床上

楼主:
3. 切削夹具主要使用在车床作业中
4. 检查治具主要用于判定测量物的品质
02-46 关于夹具使用的记述中错误的是哪一项?
1. 能够正确对刀具进行定位。
2. 能够正确对工件进行定位。
3. 能够得到均一化的产品。
4. 能够让产品的精加工面光滑。
03-01 在精加工作业中,当把表面粗糙度加工到12S时,如果只用锉刀加工是不行的,必需使用砂
纸磨光。
1. ○
2. ×
04-01 一般,高速加工机械的主轴的润滑要采用强力加油。
1. ○
2. ×
04-02 按照溶解温度从高到低排列以下铸造用金属材料,它的顺序是:  (A)(B)(C)
(D)。  (A)铸钢  (B)青铜  (C)铸铁  (D)铝
1. ○
2. ×
04-03 直立钻床或台式钻床的大小是以主轴直径与摆度来表示的,但摆度是指从主轴中心到柱面的
最短距离。
1. ○
2. ×
04-04 淬火是以钢的硬化为主要目的进行的热处理。
1. ○
2. ×
04-05 安装在车床上的电流针的指针,不随切削阻力的变化而变动。
1. ○
2. ×
04-06 在下列的叙述中,选择正确的填入( )内。螺纹的条数用n表示,导程用L表示,间距
用P表示,(  )中的关系成。
1. L=P・n
2. L=P/n
3. L={P(n-1)}/n
4. L=P+n
04-07 以下齿轮的组合中,最适合提高减速比的是哪一项?
1. 正齿轮和正齿轮
2. 斜齿轮和斜齿轮
3. 伞齿轮和伞齿轮
4. 涡轮和涡轮
04-08 液体润滑剂比润滑脂以及固体润滑剂(黑糖金属肥皂)等冷却效果好,应用范围更广。
1. ○
2. ×
04-09 水溶性切削油是用普通水稀释使用,在用于象研磨作业一样以冷却为主的作业时,水的比例
宜少,而当用于开孔等以润滑为主的作业时,水的比例宜大。
1. ○
2. ×
04-10 牛头刨床及铣床都能进行螺纹的磨制加工。
1. ○
2. ×
答案2
问题号码问题答案▼
04-11 右扭的螺旋伞齿轮,与右扭的螺旋伞齿轮吻合。
1. ○
2. ×
04-12 把耐酸、耐油性作为必要条件的填封材料中,要使用合成树脂。
1. ○
2. ×
05-01 一般模具的最终研磨时,相对拔出方向作横向研磨较好。
1. ○
2. ×
05-02 使用手锯切断角材时,刀刃数量多好。
1. ○
2. ×
05-03 P管理图用于个数管理不良时,而不是用于百分比管理不良时。
1. ○
2. ×
05-04 在齿轮上加上齿隙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容易进行逆转。
1. ○
2. ×
05-06 螺丝的称呼使用了表示螺丝种类的记号,表示螺丝直径或者设定直径的数字以及螺距或者关于25.4㎜的螺纹数。
1. ○
2. ×
05-07 与钢材的开孔相比,铜合金的开孔最好是将回转调慢,将输送调快。
1. ○
2. ×
答案2
问题号码问题答案▼
05-08 粗锉是按5号,8号,10号,12号的顺序形状渐渐变小的,但只有细齿是按相同标号的粗糙度
来制作的。
1. ○
2. ×
05-09 划线用的小型千斤顶的使用方式原则是为三点支持方式,但形状复杂的零件用辅助千斤顶比
较好。
1. ○
2. ×
05-10 在棒料的端面划中心线时,使用的工具有高度尺、划线盘、V型块、调心规或者中心规等。
1. ○
2. ×
05-11 用钻床进行开孔作业时,针对硬度高的材料一般需要将钢钻的刀尖角度调大,降低回转。
1. ○
2. ×
05-12 在磨削作业中,一般对软质材料用结合度低的砂轮,对硬质材料可以用结合度高的砂轮。
1. ○
2. ×
05-13 内径千分表就是装有度盘式指示器的内径的比较测量器。
1. ○
2. ×
05-14 夹紧千分尺的主轴,可以代替卡钳或者卡规使用。
1. ○
2. ×
05-16 用平皮带传递扭矩时,拉伸侧朝上松弛侧朝下的方式传递力大。
1. ○
2. ×
05-17 车床的最大加工直径(降下)是指从床的上面到主轴心的高度。
1. ○
2. ×
05-18 卧式镗床分为工作台型、龙门型及落地型,但主轴的直径相同的情况下,工作台型一般适用
于加工件大且重的。
1. ○
2. ×
05-19 一般情况下,切削油的润滑作用越大冷却效果越好。
1. ○
2. ×
05-20 在加工用或加工件检查中使用的块规,一般为B级或C级。
1. ○
2. ×
05-21 制作管理图的目的是为了调查工序是否处于稳定状态,并非为了检查。
1. ○
2. ×
05-22 方牙螺纹适用于需用大推力顶上去时的传动螺纹,因此使用于加工机械的进给丝杆,车床的
导螺杆。
1. ○
2. ×
05-23 模量6的齿轮与径节5的齿轮相比,前者的齿形更大。
1. ○
2. ×
05-24 下列项目中阻止螺丝转动的最好方法是(C)。(A)双重螺母  (B)开口销  (C)
弹簧垫片
1. ○
2. ×
05-25 齿轮的渐开线,通常从齿轮圆开始向外侧形成。
1. ○
2. ×
05-26 在正齿轮上,如压力角变大,齿合系数就会变大。
1. ○
2. ×
05-27 萤光渗透探伤试验不能检查非金属表面的损伤。
1. ○
2. ×
05-28 如图2所示,在2点支起的梁中央施加F力,其应力度不会受断面形状的影响,只要断面积相
05-29 直径100mm的圆其外接正方形一边的长度等于该圆内接正方形一边长度的2倍。
1. ○
2. ×
05-30 图3中角度θ为90度,但圆的中心点为O。
05-31 关于钢材的记述中错误的是哪一项?
1. 1.32mm以下的薄板是用冷压制造的。
2. 不锈钢不能作为耐热钢使用。
3. 高速工具钢高于合金工具钢在高温下的硬度。
4. 高碳素铬钢作为轴承钢材使用。
05-32 在一般的低速切削中,比起使用不能水溶性切削液,使用可以水溶性切削液比较好。
1. ○
2. ×
问题号码问题答案▼
06-01 在进行涂抹实施表面处理时,如果使用树脂涂料,不需要进行底层处理。
1. ○
2. ×
06-02 钢的热膨胀系数比铜小,比铸铁大。
1. ○
2. ×
07-01 伞齿轮使用在轴交叉的时候,但是,此时2轴所成的角度可以不成直角。
1. ○
2. ×
07-03 切断薄板的时候,最好使用粗齿的锯子。
1. ○
2. ×
07-04 将细小的轻砂中混合了热硬化性树脂的树脂砂洒在加热的模具表面,使之硬化制作成贝壳状
的铸模,然后在上面浇上热水制作成铸件的铸造方法是哪一项:
1. 壳型铸造法
2. 熔模铸造法
3. 压铸铸造法
4. 失蜡铸造法
07-05 有关线切割加工的表述,错误的选项为:
1. 淬火过的钢材也可以加工
2. 可以使用黄铜作为电极原材料
3. 可以进行锥形加工
4. 能进行锁紧孔加工
07-06 以下记述中错误的是哪一项?
1. 所谓修磨,是指为了提高钢钻的锋利度,特别扩大切刃的逃逸角。
2. 钢钻的刀尖切刃即使是等长的,但是如果不等角,加工出来的孔其孔径会比钢钻的直径
大。
3. 锥形铰刀是在把钢钻孔加工成锥形孔时使用的铰刀。
4. 钻枪应用于打深孔时。
07-07 填入以下记述中(  )内的语句正确的是哪一项?构成研磨砂轮的三要素是指金刚粒、
气孔以及(  )。
1. 结合剂
2. 研削油
3. 砂轮凸缘
4. 衬垫
07-08 关于划线方法的记述中错误的是哪一项?
1. 划线针向划线方向倾斜,针尖紧靠着规尺划线。
2. 用划线盘划线时,向划线方向倾斜划线。
3. 进行精密划线时使用高度尺。
4. 用划线盘划线时,分数次重叠划线。
07-09 下记描述,错误的一项为:
1. 平台的大小,用长,宽,高来表示
2. 在临时划线时,为了和加工划线区别,一般不打冲孔
3. 画线用青竹,最好多涂些清漆,涂厚一些
4. 在非铸造等的精加工面上画线,用3点支持进行
08-01 用相同的扭矩拧紧细齿螺丝和普通螺丝时,普通螺丝的紧固力强。
1. ○
2. ×

楼主:
08-02 齿数35,齿轮的基本尺寸3的标准齿轮,其齿距圆的直径为105mm。
1. ○
2. ×
08-03 夹具衬套分固定用和插入用,固定衬套是压入使用。
1. ○
2. ×
08-04 V型滑轮槽的角度和滑轮的直径无关,是固定的。
1. ○
2. ×
08-05 单列深槽径向滚珠轴承只能承受径向负荷。
1. ○
2. ×
08-06 立式钻床一般可以用主轴的直径来表示机械的大小。
1. ○
2. ×
08-07 图6、通过给出的3点(A,B,C)画圆的作图方法是正确的。
08-08 关于密封装置的记述中错误的是哪一项?
1. 固定用密封称为垫圈。
2. 曲径式衬垫是接触形密封。
3. 回转或者往复运动部分通常使用油封。
4. 运动用密封称为衬垫。
08-09 用带帽螺栓拧紧的时候,有时候会使用所谓的重叠(双重)螺帽,但是,重叠螺帽并非是为了
用2倍的力来拧紧,而是为了防止由于振动等引起的螺丝松动。
1. ○
2. ×
08-10 锥销铰刀的锥度为1/16,但不用于机器。
1. ○
2. ×
08-11 通常情况下,斜度键有1/100的斜度,则凸起侧的键槽也有1/100的斜度。
1. ○
2. ×
08-12 带有K的公称号码的滚动轴承表示内径具有1/12锥度的滚动轴承。
1. ○
2. ×
08-13 组合斜齿轮使用在减小轴方向的推力时。
1. ○
2. ×
08-14 图1中的斜度为1/20。
08-15 图4中C的尺寸,可以通过下面的公式来求得。
08-16  图5的圆O上,与以A为中心的圆弧的交差点E及F,得出B、E及F将圆3等
08-17 如果将图7A的示意图用第三角法投影则变为B。
08-18 与没有添加极压添加剂的润滑油相比,添加了极压添加剂的润滑油其油膜难以断开。
1. ○
2. ×
08-19 3Ω和7Ω的电阻串联时,总电阻为2.1Ω。
1. ○
2. ×
09-01 铣床有立式与卧式,但垂直面的加工,卧式的更好。
1. ○
2. ×
09-02 牛头刨床是用刨刀进行切削作业的机械,主要用于复杂形状的工作的切削。
1. ○
2. ×
09-03 卧立式与万能式铣床中,适合重型镗削的是万能镗床。
1. ○
2. ×
09-04 滑动轴承中轴承的硬度比轴小一些,容易产生摩擦,因此最好不要使用。
1. ○
2. ×
09-06 公制螺纹与标准螺纹都是螺纹角度为60℃且螺纹大小以间距(mm)来表示。这2种螺纹大
的区别就是公制螺纹为圆底,标准螺纹为平底。
1. ○
2. ×
09-08 要测量材料的疲劳度与弹性极限,应使用冲击试验机。
1. ○
2. ×
10-01 外轮回转的滚动轴承的配合,最好是外轮紧,内轮比外轮稍松。
1. ○
2. ×
10-02 直径增大丝维是用前丝锥进行简单加工,接着使用中丝锥,最后用精加工丝锥作出正确的尺
寸。
1. ○
2. ×
问题号码问题答案▼
10-03 铰孔作业贯通后,最好是一边逆转一边拔出。
1. ○
2. ×
10-04 锉刀纹最好与模具的拔取方向平行通过。
1. ○
2. ×
10-05 磨床的砂轮如未取得很好的静平衡就安装,将使精加工面的精度与表面粗糙度变差.
1. ○
2. ×
10-06 在研磨作业中使用的定盘,最好使用比工件软的材质。
1. ○
2. ×
10-07 CM形游标卡尺可以用卡臂的尖端测定内侧。
1. ○
2. ×
10-08 关于测定器的记述中错误的是哪一项?
1. 千分尺是实测测定器。
2. 水准器是角度测定器。
3. 高度尺是比较测定器。
4. 深度规是实长测定器。
10-09 使用量规,对考虑到形状误差的孔进行检查的方法是哪一项?
1. 在通畅侧使用圆筒形塞规,在不通侧使用棒规。
2. 在不通侧使用圆筒形塞规,在通畅侧使用棒规。
3. 使用圆筒形限度塞规。
4. 使用限度棒规。
11-01 在木模装上型芯座是为了使型芯在对于金属溶液的压力与浮力不活动。
1. ○
2. ×
11-02 所谓铸造,就是利用外压力将机械零件热,冷塑性加工。
1. ○
2. ×
11-04 铸造作业有自由铸造法和模具成型铸造法。
1. ○
2. ×
11-05 清除焊接加工或者火制作加工的不锈钢产品表面上的氧化膜时,通常用酸洗。
1. ○
2. ×
11-06 镀铜在镀底层、着色用、堆焊、隔绝涉碳等时使用。
1. ○
2. ×
11-07 因为焊接部产生裂痕而进行补修时,在裂痕的上面可以直接堆高补修。
1. ○
2. ×
11-08 要镀铬时,一般仅以美化外观为目的的物品是直接镀铬的,但要使物品具有耐磨性,要先镀
铜、镍后,再进行镀铬。
1. ○
2. ×
11-09 在热压配合作业中,当加热已淬火的部品时,最好将温度升高到淬火温度。
1. ○
2. ×
11-10 在下列的叙述中,错误的是哪个。
1. 螺纹的扭角与超前角的和为90°。
2. 所谓管用平行螺纹的间距,就是用25.4㎜(1英寸)的螺纹数来表示。
3. O环状物根据用途不同进行区别,「P」为运动用「G」为固定用。
4. 滚珠轴承与滚柱轴承比较,一般来讲,滚柱轴承更适用于高速旋转。
11-11 以下的记述中错误的是哪一项?
1. 为了防止螺栓、螺母的松动,最好拧紧到基准扭矩以上。
2. 安装机械时所使用的水平校正块最好是放置在基础螺栓的近处。
3. 热压配合的加热方法有高频加热和炉子加热等。
4. 在滚珠轴承的压入面涂润滑油作业。
11-12 把金属材料作为导体时的导电率按照从高到低排列的是哪一项?
1. 金、铜、铝、银
2. 金、银、铜、铝
3. 银、铝、铜、金
4. 银、铜、金、铝
12-01 伞齿轮的标示在小端部。
1. ○
2. ×
12-02 作为齿轮的齿厚测量方法,有公法线齿厚测量法,但这种测量含有节距的误差,因此在圆周
上测量多个位置取得平均值是更正确的方法。
1. ○
2. ×
13-01 当划线结束时,为了使得划线清晰,会在划线之处用冲头打孔,但是,废弃划线也最好打
孔。
1. ○
2. ×
13-02 螺丝千分尺是用来测定螺丝槽径的。
1. ○
2. ×
13-03 钢材在抗拉强度与抗压强度上没有大的差别,但铸铁的抗拉强度要比抗压强度大。
1. ○
2. ×
13-04 关于品质管理的记述中错误的是哪一项?
1. 普拉妥图是在设定改善目标的阶段制作。
2. 度数分布图在了解要因和特性之间的关系时发挥作用。
3. 特性要因图在把握对最终品质有影响的问题点时发挥作用。
4. 管理图是在调查制造工程是否处于稳定状态时发挥作用。
问题号码问题答案▼
13-05 关于直方图的记述中最适合的是哪一项?
1. 将不正常状况等的要因分类,按发生件数从多到少的顺序排列的图。
2. 将取样计量值的算术平均和最大・最小值的差按计量的顺序排列的图。
3. 为了观察数据的平均值和偏差的图
4. 为了表示原因和结果关系的分枝(鱼骨)图。
14-01 正齿轮齿的咬合是连续的,但是斜齿轮为了连续咬合,精加工到同等程度时,后者在运转中
的噪音小。
1. ○
2. ×
14-02 鞍形键仅用摩擦力传递扭矩。
1. ○
2. ×
15-01 径节10的齿轮其模数为25.4。
1. ○
2. ×
15-02 以下不属于焊接的是哪一项?
1. 气压接
2. 溶射
3. 焊锡接
4. 摩擦压接

网友:
好多题啊 有答案么?,,,,,,,,

网友:
来学习一下,谢谢啊,有答案比较好

网友(2012-01-04):
看了这些题目,我真的觉得我们单位的工艺太儿科了

网友:
看了这个,感觉自己知道的太少了,

网友:
期待楼主公布答案

网友:
哇 这么多啊啊

网友:
不错的资料,都是难得的经验啊,期待楼主把答案公布下!

网友(2012-07-01):
难得做的那么细致,期待答案。

网友:
等到答案 哈哈

网友:
看到这个试题,有羞愧的感觉

网友:
看这就晕哦。。。。

网友:
范围有点广

网友:
羞啊,自己啥也不会啊。
楼主还是早些公布答案吧

网友:
知识面很广啊!

网友:
西门,给你来盖楼了

网友:
等待楼主的答案

网友:
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多工序的实践;

还是通过背题库,专门针对考试的培训;

网友:
看了这些题目,我真的觉得我们单位的工艺太随便了

网友:
我一直期待答案,看了过后,才知道差距

网友:
有正确答案么  学习学习

网友:
给答案吧!!!

网友:
我的邮箱xiangzaijianghu@sina.com,麻烦您给我发下答案,十分感谢!!!!

网友(2012-09-20):
在期待关注中,楼主把答案发一下吧。

网友:
怎么说呢,题目这么多,要么平时积累的结果,要么就是做了好多年的工艺了…

网友:
等待楼主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