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英国的一根轴---请教

楼主(2010-07-20):
是这样:
我们造的机器是国外的图纸 其中使用了一根外径64.5 长500的轴 垂直安放的 中间用M10的顶丝顶死在一零件上 两端与轴瓦是间隙配合(间隙为0.05mm)中间有径向力约为5000PSI
  问题是:先前轴用的材料是45钢淬火 轴瓦也是同样材料同样的热处理 可安装使用一段时间后发现 在轴瓦端处的轴上有一圈划伤 有的伤痕很深几乎每台都这样 有的轴拿出来时弯的
            后来把轴瓦和轴的材料改成65Mn的 就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了 轴瓦和轴的硬度也高了 用锉刀搞不动的硬度了(供应商说有55度)后来我个人发现一个问题 他们用65Mn做的一根压条 很淬 用力一击“吧唧”两半了  查查资料一看才晓得65Mn是不适合做轴类零件的 还是45钢和40Cr适合 可我就是搞不懂了他们热处理的硬度怎么就达不到捏
            英国人的图纸上是这样写的 2.5英寸的光棒 没有材料说明 没有热处理要求 老外说“我们是买的现成的,可重来没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再三追问下得出的材料是230M07 我查了一下对应的中国材料是Y15(易切屑刚)  我个人认为这Y15不能做轴类零件
            我想的办法是(只谈轴,轴瓦还不知道怎么办)用先45钢调质 再车削留0.5的余量高频淬火 最后把外圆磨到64.5
            不知道可不可以抵抗径向5000PSI的推力 表面耐不耐磨? 我就中专毕业的对这方面了解太少了请高手指点指点

楼主:
到目前为止有10个人看过了 就是没有人回复

网友:
说都说不清楚叫别人怎么讲

网友:
5000PSI的推力?
PSI   磅/平方英寸?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楼主编辑一下1楼,把标点加上。你这样的帖子看着累死人。

然后再把语言整理一下,问题描述清楚。

网友:
轴瓦和轴 应该选择软硬差距较大的 两种材料
滑动轴承也是标准件的吧  看你说的意思轴瓦是自己做的?
换成标准件试试?
轴的材料45 没问题
统统书上说的 大侠们恨批

楼主:
老鹰看不懂我的描述啊 但我不知道再怎么仔细的描述了啊

网友:
国外的材料牌号给你的是错的吧?

网友:
用轴承刚吧,这样估计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网友:
受多少力,没有讲清楚,34.5MPa = 5000psi ,是压力,不是推力。

楼主:
那我就要问问了 抗拉强度和屈服点的单位是什么啊 不也是Mpa吗

楼主:
换算一下就是来了啊 径向推力34.5Mpa(5000psi除以14.5)

网友:
我知道两种材料,GCr15,GCr15SiMn,也许能够满足楼主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