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号钢调质硬度达到50度到60度。怎么加工!

楼主(2010-07-20):
最近碰到一批45号钢调质硬度达到50度到60度的材料,在数控上加工。刀一上去就打到。低速,慢走刀。加冷却液等方法试过。好的合金机架到片也用过。反正非常容易打刀。
    各位高手,有谁有这方面的经验,或者好的方法,或者好的刀片。好的加工工艺                都可以说出来
    本人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
很是怀疑45钢调质硬度????
我们硬车的刀具一般是金刚石刀片。有的也用陶瓷刀片,但是加工效果不好/。

网友:
批量大用cbn刀片/量小陶瓷也行,切深不超过0,5/线速不超150进给 0.25以下

网友:
干什么调那么高啊,不行就粗车以后在调质,然后精车

网友:
看来是加工工艺不合理,一般处理应该排在半精加工之后,至于这种情况的工艺安排还是比较少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精车大刀!只有1.5毫米了!

网友:
改用陶瓷刀具,不过成本较高些

网友:
请问您的加工工艺步骤到哪里了?如果是粗车的话,建议粗车和半精车之后再进行调制处理;如果是精车,使用陶瓷车刀或者金刚石,进给量小于0.2毫米,进给速度低于100,应该没问题。

网友:
不会吧.才几十度..我们的200-300是很正常啊》

网友(2010-08-24):
45号钢可以调质到60HRC吗,乱说吧
是随便什么刚都可以调质到60HRC的吗

网友:
45#调到这个硬度会碎的,还有那个说200-300的,是HB吧,哈哈,标准不一样。如果真的弄到这个硬度,精加工余量留到0.5以内吧,用六方氮化硼刀片,或正宗的YS8焊接刀也可以做。如果买到假的就车不动了,哈哈。

网友:
好多牛人哦。。。。。。

网友:
45号钢能调那么高吗!怀疑

网友:
立方氮化硼                                 .

网友:
实际应用到55已经很高了吧?

网友:
用陶瓷A65刀片就行,线速度不能高于100,吃刀深度可以大,但进给要慢,F0.05以下

网友:
我怀疑45#材质 能跳到那么高吗? 四五十度哈差不多

网友(2010-09-30):
用手磨刀试一下吧,肯定比成型到划算一点。不知道你的精度要求高不高。高的话去慢慢磨吧

网友:
看来是加工工艺不合理

网友:
这个硬度的材料一般都是上磨床了,
还有45#钢很难调到60,你那有45至50 就不错了

网友:
45钢是不能调质到50-60度 为了不影响使用强度一般情况下调质到30到35 就合理了  如果到40的话根本就用不了  太脆了,我们厂的材料一般都是调质45度以上到60度 不过材料是H13的模具钢 这个精车还好车  像Crwmen 这个材料最多50度左右   不过也能车  一般都是磨的

网友:
可以车,含碳量偏上限并且零件尺寸不大时,硬度可达58HRC.
对于内外同轴度、垂直度、端跳要求较高的空心轴类,外磨后数控软爪装夹车成,我们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如果非要这样车加工的话考虑下立方氮化硼这种材质的刀片吧,不过我要提醒这位朋友,不要以为拿到好的刀片就万事大吉了,这么高的硬度这加工时是比较容易磨损刀片的,就算用好的刀片也要经常检查刀片的磨损情况,如果你车的是长轴零件,很可能车完是锥形的。可能的话考虑磨吧

网友:
首先要澄清2点错误:
1、45号钢热处理硬度达到HRC50-60,这不叫调质,叫淬火;
2、如果是热处理的错误,可以再高温回火达到调质硬度HRC23-28;
3、如果零件需要热处理硬度达到HRC50-60,可以在热处理前粗车,预留加工余量,
热处理后磨削加工。
4、如果一定要硬车,可以CBN刀片来加工,不过零件加工面最好不要有断续切削,否则刀片不耐用。

网友:
用CBN刀片车削.
车削速度慢点.
如果用金钢石也不可以,不过有点浪费.因为金钢石刀具太贵了.

网友:
楼上的,金钢石是不能用于做含碳类的材料的,这点你就不懂了吧,一般用于铜铝件的镜面加工,高速圆片锯等,CBN是可以的。

网友:
麻烦师傅提问专业点,调质是淬火后经高温回火,一般硬度不可能太高,45#钢能淬火到60吗

网友:
45#钢热处理的硬度一般在HRC45度到50度
最好选用氮化刀片或金刚刀片

网友:
最好是用机加刀吧  不过吃刀量就是要小一点

网友(2012-01-03):
用钻石刀片,每刀切削量不能大,转速也不能过高

网友(2012-03-14):
45号钢调质到60HRC?,高速钢也不过60多度

网友:
支持楼上  45# 调质HRC60 估计料肯定烂掉  40Gr  65M   Gr15 猝火才58到62 老师你胡说吧

网友:
金刚石或者陶瓷的刀片,在车工上是可行的,但是数铣不行,肯定打刀,纹路不对!可以的话建议优先线切,实在不行就只有用硬质合金刀具,买好一点的,慢慢铣了,其实现在的刀具,铣个50-60HRC的45刚,还是可以的实现的

网友:
金刚石刀片是不用来加工淬火钢的!!!

那个是立方碳化硼!!!

我实在是憋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