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号钢调质硬度达到50度到60度。怎么加工!

楼主(2010-07-20):
谁有加工45号钢调质硬度达到50度到60度材料好的方法或者,推荐用什么样的刀片好。 或者注意什么
                          我在加工过程老是打刀,换过很多种方法!!!
     不知道那位高手可以给点建议!!!!谢谢了

网友:
58度以下用高速钢就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听了你的话,我受益匪浅啊,还记得跟我讨论过槽的事,呵呵今日看到你的帖子,值得我深思

网友:
45#能调到那么高的硬度吗?

网友:
55°最多了吧  请指教~~~~~~~~

网友:
一般来说,淬火硬度一般在50多度是合理硬度。但不是楼主所说的调质到到的硬度。45号用10%的NaCl溶液能淬到58HRC以上了是一种氰化处理,还可以渗碳处理能达到高硬度,一般调质硬度在225-322HB,常用范围在270-298HB之间
热处理是个大学问,问题简单,很不好回答,不好量分啊,技术不同淬火的硬度也就不同,

网友:
不渗碳,HRC<38,,渗碳,可以达到55以上。

网友:
45#能调到那么高的硬度吗

网友:
lz说的刀是什么= = 跟45号有关系么、、、、

网友:
45钢跳不到那么高的硬度吧,观望!!

网友:
45钢现在最多好像只能到56HRC,是用在轴承内圈等简单件上的,一般热处理厂能处理到38~42HRC已经不错了。

网友:
哎!热处理俺不懂。
变速箱里的齿轮热后有多少度?如果没记错的话是60度左右,材料是20CrMoTi,渗碳。
一般是热后磨内孔和磨齿,现在的新工艺是硬车内孔,陶瓷刀片,但对机床的刚性和工件的一致性要求高,否则就会蹦刀。齿是强力珩齿,热后一步到位。
所以说,热后加工,不仅仅是什么刀片的问题,要看设备能力,不然就等着高消耗吧。

网友:
45#钢调不到那么高的硬度吧,一般调质料车削时转速慢点,走刀快点。

网友:
普通的YT15的材质的刀片是可以的,

在车的时候,转速稍慢点。

还有磨刀开后角的手法。

网友:
请问45#钢有人拿它来渗碳的么???

网友:
45#钢是中碳结构钢,一般很少进行渗碳处理

网友:
一般来说,淬火硬度一般在50多度是合理硬度。但不是楼主所说的调质到到的硬度。45号用10%的NaCl溶液能淬到5 ...
引用 网友B:

    请问45#钢可以渗碳淬火么,如果可以,工艺和低碳钢的渗透淬火有什么不同么?大侠有遇到过这样的实例吗?

网友:
LZ是要加工硬度在50~60 的工件吗?

网友:
最好先说下如何调到50-60
还真没见过

网友:
同意沈阳田野的观点,我用过一种加工淬火件的刀具,是在青岛ONE公司购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什么牌号的刀片,好用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是在数控上加工!白钢刀不适合,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不太懂!但是我的加工的图纸上是这么要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恩!有体会!

楼主:
回复 网友F:

    对!有什么好方法么?

楼主:
感谢大家发表意见!这两天有事没及时回帖不好意思!!

网友:
用YS8试试,只是试试,转速慢一点,速度肯定快不了,呵呵!

网友:
45#钢能热处理到这么高的硬度吗。这个高的硬度还要用金属刀具来加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关于热处理方面除了热处理手册,请问,还有那些书可以学习的,谢谢!

网友:
说的“度”是不是HRC?

网友:
回复 网友G:

    不要老看书上的,还得亲身实践,比如A3材料,书上理论说是热处理后没有什么硬度,但你得知道为什么硬度上不去,是因为材料本身的含碳量比较低,但在生产过程中,因为钢的含量也有个公差范围,有的A3淬火能弄到40HRC以上,有的A3材料就比较低一些。这里面的学问很多,淬火的方式也很有学问滴。今天说一句,A3材料也能淬火,如果说不能的,请过来跟贴。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好!

    问题是我这种接触少的还没入门的学徒者,只是知道热处理的一些基本到不能再基本的基本知识,像一些材料能达到什么硬度,这些都不清楚的,只能是通过看书来学,例如:图纸上标着“齿部渗碳淬火,齿面硬度54-58HRC,有效硬化层深度0.9-1.2,芯部硬度30-42HRC.”,渗碳淬火只是知道,连了解都算不上,具体是怎么处理的,不清楚,还有齿面硬度54-58HRC是怎么确定的,有人说在设计手册上有,可我没有找到,是不是通过计算强度然后换算得到的,有效硬化层的数值是怎么确定的,也是手册么?也要计算的吧?就算在手册上查到了也是知其然不知其虽依然啊!总要通过自己亲身计算练习一边才能够清楚明白一些的吧!

    这个就和螺距一样,为什么M10*1.5的就是标准粗牙,是怎么确定的,通过什么计算的到的合理值?

网友:
兄弟,要那么高做什么用啊,难道不能换种材料?

网友:
用陶瓷刀粒或者立方氧化硼刀粒

网友:
淬火都很难达到楼主说的硬度

网友:
似乎调质达不到那么高的硬度啊
这个不管的话
高硬度的东西不能磨非要车的话
要用硬质合金刀
但是磨刀的水平有讲究的
磨得好才能车的好

网友:
印象中45钢调质是达不到HRC50-60的,淬火大概能到50,这个硬度可以用硬质合金刀具加工

网友:
我认为这是一个机械加工人员的基本常识,在工作中,我们要充分利用自己的聪明大脑,多多查阅相关资料,充实自己的技术素质,简单的调制是不可能到达那么高的硬度,还有就是到底是洛氏硬度还是布氏硬度及维氏硬度与其他,加油哦!

网友:
回复 网友G:

    这个硬度标准看你设计的零件要用在什么用途上了。你说的渗碳层,加工一个零件把加工剩下的同样材料做个试验件,和产品一同渗碳后,把试验件采用淬硬断口法:试样经淬火后经过线切割,割断处打磨后,用读数放大镜观测断口。未渗碳层为灰色纤维状也可用金相纤维组织法,,渗碳层为白色瓷状。
硬度测量有硬度计

网友(2010-08-30):
不是200-240HBS吗??

网友:
如果达到HRC60!掉地上就碎裂!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概念没有搞清楚,调质就是淬火+高温回火,淬火选用适合的淬火液是可以达到你说道硬度的,但是高回后,硬度都降低得比较多,如果是中回或者低回就不叫调质了!

网友:
45钢淬火就可以达到洛式55度以上,无论用盐炉还是高频淬火,一般要回火处理至较低硬度(45度左右)来使用。

网友:
请问你确定材质是45#钢吗?

网友:
精密机械与其它机械的区别.谢谢了

网友:
45号一般调不到50—60度,淬火能达到50度,渗硼淬火可达65度,渗碳对工件要求大,高频表面也达60多度,加工以磨为主,刀具进口的效果好,主要看机床的性能,选择大的机床问题不大。

网友:
调质到不了这么高吧,应该是中频

网友(2010-10-04):
哈哈 受益匪浅呀 谢谢

网友:
学习了,调质就是淬火+回火。

网友:
零件粗、半细、细加工后再淬火,再加工就是主要的磨削了,达到要求的粗糙度

网友:
如果达到HRC60!掉地上就碎裂!
引用 网友H:

    是吗?有这么脆?

网友:
45钢达到HRC58-60很难保证不开裂,有这样的设计吗?

网友:
45#能调到那么高的硬度吗? 2楼 58度用高速钢可以切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