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孔攻丝应注意什么?怎样才能做到不断丝锥。

楼主(2010-07-20):
深度20的盲孔攻直径10个的丝,如何攻才能做到不断丝锥?

网友:
底孔钻深点,一般用手攻

网友:
保证底孔够深,使用螺旋槽丝锥,增加冷却液,底孔直径不要太小。设置刀具寿命,多留意加工后螺纹的表面质量等等。

网友:
楼主材质呢,什么设备上加工?说清楚点,不然没法帮你。要知道在铸钢和铸铝上加工同样一个螺纹,加工参数可是完全不同的。

楼主:
材质45号钢,在车床或立钻上攻。在哪一种设备上攻丝效果好呢?

网友A:
气动盲孔攻丝机配有精密扭力筒夹,筒夹自身带有过载保护装置。有效地对扭力的进行控制,保证丝锥不易扭断或损坏;螺牙精度达到7级或以上,买台就是了。

网友:
最好的方法是加装正反转攻牙器

楼主:
气动盲孔攻丝机配有精密扭力筒夹,筒夹自身带有过载保护装置。有效地对扭力的进行控制,保证丝锥不易扭断或 ...
引用 网友A:

    知道价格吗?多少钱一台呀?贵了可买不起呀!!!!!!!!1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设备国产的,进口的规格品牌很多,价格从一千到几万都有,如果图便宜,可以到五金城买个国产扭力头也就一二百元,装在摇臂钻或台钻上攻丝也能不断丝锥。

网友:
黄山的s4012攻丝机夹头带有扭距,工作效率很高!!!生产量多的话建议使用,大概3000元左右!

网友:
大批量生产可以用攻丝机攻丝。

网友:
用弹性夹头的攻丝机攻丝,效率高,不断丝锥。有扭力保护。

网友:
气动攻丝机国内生产,高效率高精度,很多攻丝工矿可以解决

气动攻丝机

气动攻丝机

网友:
在你的丝锥上用小钢丝或线做20MM深的标记,因为20MM还是比较深,建议还是在机床上好排屑,注意记下加工件数,观察牙型及光洁度,如果不是螺旋型的丝锥,必要时可以刃磨前角,加注充分的冷却液

网友(2011-12-01):
有没有试过用攻丝膏,我公司生产,专业用于攻丝,效果特好。
网址:www.rtddl.com,感兴趣的话我可以帮你。

网友:
广告蛮多的,我就不打了

网友:
要不断丝锥  用扭力夹头 当攻到底了上面会自动打滑丝锥不会动 国产的进口的夹头多的是

网友:
刀具寿命怎么设置的啊

网友(2013-05-28):
看量而定

网友:
首先深度不深,盲孔用螺旋丝锥,如果出现断的现象,注意底孔尺寸放大一些,另外一般此类折断都发生在回牙过程中,钻床的转速无法控制回转降速,那么注意转速低点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气动盲孔攻丝机配有精密扭力筒夹,筒夹自身带有过载保护装置。有效地对扭力的进行控制,保证丝锥不易扭断或 ...

攻M10的,还是45#钢恐怕不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价格吗?多少钱一台呀?贵了可买不起呀!!!!!!!!1

那就不要买了,便宜的肯定不行!

网友(2013-07-19):
在攻丝机上,皮带调松,丝锥做好深度标记

网友:
好多种方法啊。

网友:
大家都说的很多了,也不废话。
 工况是首先的,比如你的孔与丝锥是不是垂直?丝锥型号是不是正确,使用了内冷否?压力大小,溶度高低,什么冷却液?
  扭矩刀柄设置是否合理等,都是你要考虑的。

网友:
有把握机攻,没有把握先机攻再手攻。但高度一定要掌握好。

网友:
你的前提条件不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