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mm厚的钢板 怎样测定洛氏硬度?

楼主(2010-07-21):
我手上有个热处理回来的工件
0.4厚 T8
用手可以轻松的进行各种折弯 而工件不断裂
工件硬度应为 hrc53左右
根据以往的经验 手感不会这么软

我手上有一台洛氏硬度机
但是此工件太薄 一打背面就变形凸起来了 硬度肯定是不准
求教各位大哥大侠大神

网友:
你用的是台式的吧?用手提里氏硬度计。

楼主:
里氏貌似不ok啊。。。。
弹不动= =

网友:
晕,现在有一种电子测量仪器,价格很贵,什么样的硬度都能测量,而且不伤零件,测量数值准,效率高

楼主:
有没有间接测量的办法啊。。。。?

或者我拿一摞0.4的工件 找两个铁梁压住 再用螺丝锁紧 然后再打硬度 可乎?

网友:
回复 网友A:

    答曰悬乎,你的测量方法,HRC原理是压入法,但它是测量卸荷后压痕的深度来表征被测材料的软硬程度。你的想法是好的,不通过压痕还能要出测量值,鱼肉和熊掌不能兼得哦

楼主:
貌似除了里氏 都是压入法吧。。? 不知里氏完有没有痕迹呢?

网友:
用维氏硬度计打吧,一般薄件、渗碳货渗氮件都推荐用维氏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错了,HRV的测量方法也是压入法。楼主应该用肖氏硬度法来测量,肖氏硬度法是通过金刚石圆球或钢球,从一定高度自由下落到被测材料表面,借助于材料的弹性使其回跳,根据回跳高度来确定被测材料的软硬程度

网友:
回复 网友C:

    HV维氏硬度

网友:
沈阳田野先生又在半瓶醋了。
薄板可以用肖氏法测量硬度,没有错。
不对的地方有两处。
一是肖氏法不用金刚石圆球或钢球,所用撞销是一只具有尖端的小锥,尖端上常镶有金刚钻。
二是薄板硬度的测量,压入法是常用方法。压入法里用得比较多的还是洛氏法。
不过不用HRC和HRB,有一定厚度的薄板,HRA有时也用。
对薄板硬度的测量,常用的是表面洛氏硬度。
表面洛氏硬度的标尺有HR15N、HR15T、HR15W、HR15Y,HR30N、HR30T、HR30W、HR30Y,HR45N、HR45T、HR45W、HR45Y等15种。这些标尺里,15、30和45指主负荷,N、T等指压头,N是金刚石锥,其余是直径大小不同的钢球。

网友:
以上内容,在网上用“表面洛氏硬度”为关键词搜索,马上可以得到。
知道这些,一个原因是40多年我所在工厂生产过洛氏硬度计。并且,70年代某一版的国家计量年鉴里关于洛氏硬度和洛氏硬度计的叙述文字由我执笔。

网友:
哈哈,田大侠,你就认了吧。
几乎在每个领域,这里都有能逮住你的行家。
再次提醒,千万别说材料问题,要一说材料,有位大侠是一肚子气。他要拍你,哈哈,就有看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前辈啊,我的HS肖氏硬度我没有记错的哈哈是钢球或金刚石圆球,还有HR洛氏硬度分为4种,HRC,HRA,HRB,HRF, 一般HRC,HRV用120度金刚石圆锥压入。HRB,HRF用1/16淬火钢球来压入。

网友:
别哈哈了。
花点时间网上找点东西看看,再发言,难道很困难吗?

网友:
哈哈,前辈,我都是亲身经历过的,哈哈,我这有很多加工小窍门,有兴趣的话,不妨互相推介推介,

网友:
偶决定以后跟着田野先生逛坛子,有意思

网友:
用HRA应是可测的,但测过后还需再换算回HRC。附GB。

网友:
用便携式里氏硬度计,操作简便,而且还有电子显示

楼主:
洛氏硬度并非4种啊。。。。。。。。至少在塑料 有色金属等方面就要用更“软”的测试手段啊
HRA、HRB、HRC、HRD、HRE、HRF、HRG、HRH、HRK、HRL、HRM、HRP、HRR、HRS、HRV、HR15N、HR30N、HR45N、HR15T、HR30T、HR45T、HR15W、HR30W、HR45W、HR15X、HR30X、HR45X、HR15Y、HR30Y、HR45Y
当中包含了若干领域中需要的硬度测量标尺。。

网友:
机械加工最常用的4种..........

网友:
田野说我错了?我错在哪,难道用维氏硬度中的显微维氏硬度不行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说,不要压痕的测量方法

网友:
楼主并没有说不要压痕测量,他的理想效果是没有压痕

网友:
沈阳田野先生又在半瓶醋了。
薄板可以用肖氏法测量硬度,没有错。
不对的地方有两处。
一是肖氏法不用金 ...
引用 网友D:

    表面洛氏硬度的仪器很特殊吗?

网友D:
表面洛氏硬度的仪器很特殊吗?
引用 网友E:

不特殊,结构和其它洛氏硬度计一样,测头也一样。
不同的地方在于预压力和主压力不同。
用HRA、HRB、HRC、HRD等标尺测量,预压力是10公斤,主压力为60、100和150公斤,
用HR15N等表面洛氏硬度标尺,预压力是2公斤,主压力为15、30和45公斤。

网友:
沈阳田野先生又在半瓶醋了。
薄板可以用肖氏法测量硬度,没有错。
不对的地方有两处。
一是肖氏法不用金 ...
引用 网友D:

我在百度上搜到关于肖氏硬度的说明,有一段话如下:

    肖氏硬度试验是一种动态力试验,与布、洛、维等静态力试验法相比,准确度稍差,受测试时的垂直性,试样表面光洁度等因素的影响,数据分散性较大,其测试结果的比较只限于弹性模量相同的材料。它对试样的厚度和重量都有一定要求,不适于较薄和较小试样,但是它是一种轻便的手提式仪器,便于现场测试,其结构简单,便于操作,测试效率高。

上面有这样一句话:“它对试样的厚度和重量都有一定要求,不适于较薄和较小试样”,这与前辈说“薄板可以用肖氏法测量硬度”的说法相悖,有些不解,平时对硬度测量了解不多,借这个机会向伏枥老师讨教一下。

网友:
HS肖氏硬度用的是球,而不是尖,如果太薄,会产生材料的弹性震动,这样对测量值出现了误差,如果在测量时候把很多块薄板放在一起,这样测量误差出现几乎就很小,HS测量结果值波动甚大,这与操作者的认为影响和周围环境影响有很大关系,

网友D:
我在百度上搜到关于肖氏硬度的说明,有一段话如下:

    肖氏是一种动态力试验,与布、洛、维等静态 ...
引用 网友F:

你引用的资料是对的,我的叙述有错误。
硬度测量这个东西,随着制造业发展,金属材料的使用而产生。所谓布氏、洛氏、肖氏,原先都是各搞一套,维氏是洛氏的改良,但这些硬度测试所得到的硬度值都只是人为的试验值,相互间没有公式可以转换。
因技术交流的需要,在实验数据基础上产生了各种硬度测定值的转换表,也产生了各种以简易方法测定并标定为某种标尺的硬度值的试验方法。
因肖氏法测试不方便,用便携设备以简易方法测定而标注为肖氏硬度的做法很普遍。
沈阳田野强调用钢球做薄板的肖氏硬度测试,恐怕实际情况就是如此。

网友F:
你引用的资料是对的,我的叙述有错误。
硬度测量这个东西,随着制造业发展,金属材料的使用而产生。所谓 ...
引用 网友D:

    受教了,多谢前辈

楼主:
最后我的硬度还是没的打 只能间接测试是否达标了- -

总不能为了打这一次硬度 买个硬度计吧。。。。

网友:
怎么样间接测试的?出个馊主意,用更硬的东西在同样硬度的厚物上划一下,再在你的薄片上划一下,大概比较划痕,或者直接拿薄片轻划同等硬度东西

网友E:
不特殊,结构和其它洛氏硬度计一样,测头也一样。
不同的地方在于预压力和主压力不同。
用HRA、HRB、HR ...
引用 网友D:

    谢谢前辈,硬度测量看起来简单,其实学问还是很深的,有的时候不能完全相信仪器,我的一点经验是多做校核,常用的里氏硬度计会有一个750HB的样块,即使是样块也一样会有+/-15HB的公差~

网友:
怎么样间接测试的?出个馊主意,用更硬的东西在同样硬度的厚物上划一下,再在你的薄片上划一下,大概比较划 ...
引用 网友G:

是鸡蛋碰石头看谁硬的道理吗,呵呵,扬天大侠在测量上用过这种比较法吗?

网友:
最后我的硬度还是没的打 只能间接测试是否达标了- -

总不能为了打这一次硬度 买个硬度计吧。。。。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像钢材生产一样做一个样块,材料和加工及热处理工序与薄钢板都相同,只是厚度增加,成品后测量样块的硬度,从而得出薄板的厚度?没有这方面经验,只是一个想法~

网友:
回复 34# 天气 我有点开玩笑,个人感觉可以一试,就一件而已
比较测量是精密测量中广泛应用的一种方法,我当然经常用

网友:
用维氏 的吧,、、、、、、、、、、、、、、、、、、、、

网友:
能不能测下抗拉强度,好像是有个对应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H:

    你说的方法小数点后不是那么准确,而且换算很麻烦。.........还不如像仰天测量的方法了,用多种硬度的东西划下,看其谁的要硬一些的方法简单

网友:
嗯 不错 通过交流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