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200T油压机的液压系统设计

楼主(2010-07-21):
1200T油压机设计思路

我们公司主要是做结构件这一块的,并不是专业的生产油压机的厂家,但是购买成品的油压机价格太高了,加上现在的经济形势并不是说很好,钱啊,还是很难赚的,所以我们老板考虑自己做一台家里用用。

经过我们初步的研究计算,考虑国内液压阀件的性能,我们将油缸的规格初定如下:

压力柱塞油缸的规格,缸径800,压力25MPA,计算刚好1200T

一般制作会选用1个大油缸2个小油缸,大油缸做压力油缸使用,2个小油缸带动大油缸回程。

现在主要考虑有几个问题,请大家帮忙一起帮我想想办法,看是不是能解决,也当作一个自由讨论的课题吧

1.系统在工作时,肯定会有冲击,我看了资料,一般会在一些地方加蓄能器等,但是蓄能器在系统中减少冲击的做法我从来没有尝试过,所以能不能告诉我应该怎样做,或者用其他的方式来消除冲击。

2.小油缸2个回程的同步问题,应该来说,这种结构型式对回程油缸的要求不是很高,是否需要考虑加分流阀来调整2个小油缸的同步问题呢。

3.系统压力25MPA的话可以直接选用YCY的变量泵来做,这个我想问题倒不是很大,因为不需要高压力,所以应该不用考虑用高低压泵来解决系统的压力源问题

4.附件中的液压系统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比较不好的系统,所以如果各位前辈有什么更好的方案,也请帮忙

请各位前辈畅所欲言,集思广益,给我,也算是给论坛的后辈增长一点见识。

网友:
1.如果速度不快,不会有冲击,也不用蓄能器,速度快另当别论。
2.同步可用导轨保证,不需要分流阀来调整,精度高另当别论。
3.系统压力25MPA,可以直接选用YCY的变量泵来做,没错。

做液压系统设计不那么简单,原理图和油路设计加工对性能影响很大,应该考虑专业的委托。同时你要提出行程、生产节拍等参数。

网友:
同意2楼观点,机架自己做,液压系统及油缸委托专业厂家设计和制造,你们提出要求,签订技术协议,按技术协议和设计图纸验收,这样成本会降低很多,效果会保险些。

网友:
原理不错,建议我提不出来

网友:
同意2楼观点,附500吨,2500吨液压机和1250吨挤压液压机的油路图供楼主参考。

网友:
液压系统原理是需要根据你设备工况进行的,你设备速度要求、精度要求、安全性能等,你需要寻求液压系统的专业厂家,你提要求他们给你设计原理和制造系统。油缸也需要专业厂家。机器架体你们自己做。现在做压力机的专业厂家基本上也只做架体,液压系统,油缸,甚至电控系统都是专业厂家设计、制作。

楼主:
其实我这个系统估计最需要解决是是系统的冲击问题,其他应该不是大问题,

网友:
我老家如皋的,就是南通锻压机床厂
好好的一家公司,结果倒闭了,旁边如雨后春笋般的开了二三十家压机厂,个个都发了大财。
在我们那找个三五个人就可以做压机,而且做得相当的专业。
那里有专业铸钢梁的,有专业做格林柱的,只要是与液压有关的产品都可以买到。
所以做压机就很方便,找个老师傅315T的压机连图纸都不要。就是这样牛

网友:
我老家蚌埠的,就是蚌埠隆华机器厂
好好一家厂子,结果倒闭了,本地如雨后春笋般地开了二三十家压铸机厂,个个都发了大财。
在我们那找个三五个人就可以做压铸机,而且做得相当地专业。
那里有专业铸大板的,有专业做格林柱的,只要是与液压有关的自制件都可以买到。
所以做压铸机就很方便,找个老师傅连图纸都不要,就能把配件采购齐组装,就是这样牛

网友:
怎么干这么多阀,这么多缸,液压图怪怪地。

搞任何东西,简化是第一要务,意味着低故障低成本。

当然了,如果你不熟悉油压机,最好搞清楚了再简化。看得费劲,不研究了,我要是到液压机厂干一个月,液压最少简化一半。

网友:
其实我这个系统估计最需要解决是是系统的冲击问题,其他应该不是大问题,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大了,还没人看出来,下压的时候哦。

网友:
如果不明白电话联系13862986830

网友(2011-03-21):
多谢了  刚好借用下!

网友:
没看太明白,还需要多学习

网友:
楼主的油路图有问题,可能行不通。

网友:
参考学习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