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缠绕机出现故障,编码器上面出现AC 9字符

楼主(2010-07-21):
一台缠绕机出现故障,编码器上面出现AC 9字符,这是什么意思??他是控制一台电动机的,谁可以说说啊

网友:
可能是电机电源缺相吧,AC一般是表示交流电。

网友:
请楼主介绍一下编码器的品牌型号,这应是报警代码,不同的编码器的代码表示的意义是不同的。

网友:
对,楼主先把型号报上来,不过估计就是编码器通讯有问题,可能电缆不行了。

网友:
编码器还可以报警,每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