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5.0怎么转成CAD的DWG格式

楼主(2010-07-21):
能一步步说得详细点吗?

我按照书上书得没有转过来.

请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
打开目标文件\文件\导出\DXF/DWG,后面你应该会了!

网友:
看看!有UG教程吗!!!

网友(2010-12-09):
工具栏文件--导出---DXF/DWG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建模成功后一定要先保存文件后才能导出,再其次要确定你要导出到的文件路径,这两样做好后点击文件-导出-DXF/DWG即可

网友:
好东西真不少啊,来看看

网友:
直接用2D导出的DWG2维图,用CAD打开后好像不能编辑,望高手指点。

网友:
再建模状态下导出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