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液压缸密封结构形式图大全,谢谢!

楼主(2010-07-21):
求液压缸密封结构形式图,最好活塞和活塞杆密封都有。

网友:
这个其实你可以找一个固定的密封件供应商,他会提供给你详细的沟槽尺寸的
% x8 V! o! ~  r6 E虽然我个人对日本这个民族比较抵制,但是他们做的密封件样本里面这个沟槽的尺寸都是完整的,所以你可以参考一下的

网友:
你可以参考各个密封厂家的样本,密封结构设计很灵活,设计理念不一样,结构就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