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零件文件压缩以方便交流

楼主(2010-07-21):
• 如何将零件文件压缩以方便交流?

Pro/E 中的零件特征越多,文件也越大。有时候我们需要把零件通过邮件或其它方式和别人分享、交流,可一般的邮件附件都有容量限制,稍微大一点的文件就不能发送。这里提供给大家几种简单有效的文件压缩方法。

• 利用插入模式实现压缩文件的目的。当打开一个模型时,我们可以看到,默认的在此插入都位于模型树的最底端,我们可以使用鼠标左键按住在此插入并将其拖动到模型树的最上端。此时将零件保存,在资源管理器状态下,我们可以看到改变插入模式后零件的大小发生了变化,原来 311K 的零件现在只有 139K 。此时再利用压缩软件进一步压缩后就可以方便的通过邮件进行传递了,而收到邮件的一方只要在 Pro/E 中打开模型,并将在此插入重新拖拽到模型树的尾部即可实现零件的特征的完全复原。
零件大小发生了变化

• 利用隐含的功能实现压缩。打开模型后,在模型树中将希望压缩的特征全部选中,然后按下鼠标右键,选择其中的隐含命令,系统会提示加亮的特征将被隐含,请确认,按确定接受,所选择的特征即被隐含。隐含后的特征在模型树中消失,保存模型。查看最新保存的模型,同样可以发现模型的容量大幅减小。当模型被发送到对方时,使用 Pro/E 打开后,在模型树中选择设置”—“树过滤器,在模型树项目中选择隐含的对象后即可在模型树中看到隐含的特征,选择它们后利用鼠标右键中的恢复即可将隐含的特征恢复。

恢复隐含的特征

• 如何设置消息区的默认显示行数?

消息区的默认显示行数可以通过配置文件来进行更改。在配置文件中将“ visible_message_lines ”后面的值设置为你需要的值即可,比如你希望在消息区显示 1 行文字,则在此参数后输入“ 1 ”即可。

• 如何将 BOM 导入 EXCEL 使用?

在野火 3.0 版本中,可以直接保存 BOM 表为 EXCEL 可识别的文件格式“ *.csv ”,如下图。

保存后的 CSV 文件可以直接通过双击在 EXCEL 中打开,

• 如何在工程图中的整数尺寸标注出后面的 0

有些企业在工程图标注中,要求将整数尺寸,如“ 30 ”标注为“ 30.000 ”的形式,要实现此种标注,可以在工程图配置文件 *.dtl 文件中设置如下项目“ lead_trail_zeros ” both[std_english] ,默认的配置为 std_metric ,不能实现标注小数点后面 0 的效果。

• 在钣金件工程图中,常常需要放置折弯和展平的两种钣金状态,如何实现?

对于钣金件工程图中在一张工程图中实现两种不同状态的效果,可以采用族表的功能来实现。即将此钣金零件作成族表,在族表的实例中分别将展开和折弯的状态作为族表的两个不同实例存在。当在工程图中需要放置某种状态时,可以利用工程图中的多模型绘图功能,将零件族表里的不同实例分别添加到工程图中,并创建不同的视图,即可实现不同的钣金状态。

网友:
。。。。。。。我就知道cad里面
文件--绘图实用程序--清理--清理嵌套项目

这样操作之后文件会小很多 而且没用的块也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