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手掌大的迷你飞机"蜻蜓" 或成未来巷战侦察利器

楼主(2010-07-21):
扑翼式超微型无人

    提到现代战争,不少人首先都会想到装甲车、航母、战斗机这些大型武器装备,而在不远的未来,一种外形如蜻蜓般大小,重量只有10克左右,比普通航模还小的微型飞行器或许能发挥出比传统武器更强大的作用,成为决定一场战斗胜负的关键因素。

    据美国趣味科学网报道,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正在资助一个名为“超微型无人机(NAV)”的项目,计划研制出一种可在楼群间和建筑物中自如飞行的微型无人侦察机。这种飞行器可由单兵随身携带操控,为巷战等特殊环境中的战斗人员提供及时的战场情报,从而避免不必要的人员伤亡。

    半个手掌大的迷你飞机

    “超微型无人机”项目的目的是为城市巷战研发出一种超轻、超小的无人飞行器,这种飞行器可同时在室内室外飞行,具有垂直爬升、速降和左右横飞的能力。根据研发要求,该机机身各个方向的尺寸应不超过7.62厘米,最高飞行时速应达到32公里,能在建筑物内部以每小时1.6公里的速度低速飞行,可经受住时速为8公里的阵风,作业范围应达到2.4公里,能持续飞行至少20分钟。

    项目初始阶段共有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先进技术实验室组、德雷帕实验室、航空环境公司和微型推进公司4家厂商和研究机构参与。目前项目已进入第二阶段,各家机构也已公布了其设计方案或原型机。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采用了单片式飞翼的设计方案,德雷帕实验室采用了共轴双旋翼设计,航空环境公司和微型推进公司则分别采用了类鸟扑翼设计和类昆虫扑翼设计。

楼主:
干吗这玩意总和战争挂钩,为何不能用来进行井下侦查救援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国防预算才付得起不计成本的帐!
前两天刚看的电视节目报导民间与普通私立大学产学合作开发微型拍翅机,已经落实到量产阶段,做为小学启发教具

产学媒合范例增阔学生毕业出路

拍翼飞行机器人原本仅是学界的研发成果,但因为技术移转与产业合作,现在成了市面上买的到的商品-金探子,「如果没有和飞行达人公司技转,投入多时的研发也许就只是摆在一旁,时间一久就被淡忘的点子,但与业界结合后,不仅能为投入研究的学生拓展出路,也赋予产品更多的面向」。

花了三年才真正将研发变产品,但过程并不轻松,杨龙杰表示,以往从事研发,只要将头脑里想得到的真正做出来,也许只是飞在天上三秒钟就算成功,但原型机变产品后,才发现飞机会坠机是问题、动力、风阻,通通都是问题,也由于飞行机器人组装是纯手工制作,制作的人下手的力道或施力点不同,就可能影响飞行,因此「拚良率、求质量稳定」,可是让团队吃足了苦头。

DIY特色主打教具市场

飞行达人总经理许政庆表示,一般市售的飞行器以定翼机和旋翼机为大宗,但拍翼飞行机器人仅仅20公分,属于小尺寸的拍翼机,却拥有拍翼驱动机构、保丽龙机身、控制翼、无线遥控讯号记录模块及飞行实时影像比对模块等套件,产品具有质量轻、高强度、易组装、可操控性的特性。

拍翼飞行机器人全机含电池仅9公克的重量,最长飞行时间达到230秒,能以13公尺的速度飞行,全机组件含机身、翅膀、马达、传动机构、电池、遥控芯片等需要具备微小化技术,所有组件可以自行组成,翅膀薄膜与传动齿轮组也可以自行更换,以尝试不同模式的飞行经验。以教具打入市场的金探子,在教学中导入飞行的概念与飞行器之分类,让学生在实作的过程中认识传动齿轮组的结构,知道什么是减速齿轮,什么是四连杆,并保留了机翼的部份给玩家DIY空间,也许是改变机翼的颜色,也许是改变机翼的造型,就能做出属于自己的拍翼飞行机器人。

许政庆表示,拍翼飞行机器人-金探子的产品定位是飞行机器人教具,既然是教具,技术咨询、售后服务通通不能少,也因为跟客户、玩家常常沟通联系、交流,所以常能激荡出创新的想法与玩法,像是原本会直冲天际的金探子,只要绑上橡皮筋,飞机顿时化身为滑翔机,可以让玩家享受速度的快感,「你会知道How to fly,并且知道It can fly」,许政庆说出做教具令人过瘾的感觉。

环保意识抬头金探子不缺席考验开发团队

因为只要产品随意增减1公克,对于金探子飞行的顺畅度都是考验,所以当初为了机身轻盈,使用了保丽龙发泡成型材质,但为符合环保,目前团队正尽力思索使用可分解的材质做为机身的替代材料,此外,为维持机身强度,现阶段使用的是将机身表面沉积聚对二甲苯来做强化,以大幅提升保力龙强度,不过沉积上聚对二甲苯时间过长且成本较高,团队将另觅其它替代材质,为了让金探子飞的更高更远更久,这些都是团队所需面临的问题与考验。

多面向营销拓展产品销售通路

当初拍翼飞行机器人在与飞行达人公司技转时,杨龙杰教授心里已经有一幅要让自己的研发心血更能延续的蓝图。他在学校鼓励学生成立社团,藉由学生在校园内亲自组装、试机、示范如何操控拍翼发行机器人,来吸引大家的目光,引发学生飞行的梦想,进而想要尝试玩一下金探子;然后他办竞赛,与校内或是航天学会举办全国性拍翼机比赛,扩大知名度,拥有第一次举办全国性大专杯飞行比赛,即让销售量增加了约100架的振奋经验,团队除了每年持续办理竞赛外,并将科普活动的数据提供给中等学校,藉此扩大应用层面,他们的目标,是期望在2012年到来时,全台每间国中小学的校园里,都有拍翼飞行机器人金探子的身影。

维安、居家安全任务创造产品附加价值

拍翼飞行机器人先期以教具为目标外,团队仍希望当初以哈利波特的金探子为命名的产品名称,有朝一日能融合在电影情节里,成为故事的一环,可以销售至全世界,成为畅销全球的卖座商品;此外,更能结合老人居家安全监控、特殊维安场合影像监控、核电厂辐射侦测等居家安全及防灾救难的功能,为金探子增加产品的附加价值。

网友:
好啊,祝愿我国的军工科研能力达到更高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