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铝产品要用多大压机?

楼主(2010-07-21):
外型98*94,四个角有9的孔,壁厚对边各为7.5和4.5,空心.所有角为圆角

楼主:
是型材,800吨的压机不知道够大不

网友:
呵呵,没看懂,最好把图纸贴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图纸请大哥参谋下

网友:
这个件单个你也可以做,型材挤出切断加工也行,具体用多少大的挤出机,我不懂,就不能提供建议了。

网友:
别挤了。1,孔的位置精度达不到;2,长度太短挤压铝优势不明显;
精加工吧,或者压铸。

楼主:
回复 网友B:

    想型材拉出来,切断再精加工,你看这样做与压铸出来精加工那个成本省?

网友:
型材拉出来再切断也可,直径9的孔也只能精加工,可见工序多。压铸则只要加工侧面的孔。模具3-5千吧。有量压铸,无量精加工。

网友:
压铸成本太高,单压铸机就比较贵,还有材料和工艺,有一堆事情。
铝合金冷成型还是好些,其塑性好。
挤成型后再精加工,市场速度会快些。
抢市场,抢时机就是占据财富。

网友:
你也敢扯,压铸成本高。压铸件什么市场价?产品拉到客户那称重量,每吨在铝价的基础上加六千。

一台压铸机一天出一千件产品。

网友(2010-11-11):
要是采用压铸的话,这个件的合模力有个60吨的就够了,就是说只需要用100吨的压铸机。不过就像楼上说的,压铸成本比型材肯定是高的。要是采用型材咱就不懂了等着看看明白人怎么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