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焊机功率怎么计算?

楼主(2010-07-21):
电焊机功率怎么计算?(315和400的)

如果不焊东西,只是运转,消耗多少功率?

楼主:
P=1.732*U*I*功率因数,对不对

有知道的大哥,指点一下

楼主:
三相电焊机名牌上标示的是能输出的最大功率。
三相电焊机实际功率的决定因素是焊接电流的大小;
焊接电流大,实际功率则大;
焊接电流小,实际功率则小;
不能与名牌上的功率换算,只能实际测量;
实际功率=IU*根3*功率因数

百度上的帖子很多,答案也很多,不知道上面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