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银与铜的导热性、导电性比较

楼主(2010-07-21):
求银与铜的导热性、导电性比较

网友:
这两种材料应用情况不一样,这两种材料的比较和应用相对于焊接装置吧,如果是这样,紫铜(也叫纯铜)多用于导电的零部件制造,而银价格比较贵,多用于轴瓦,一般是喷塑在零件外表,用于轴瓦的情况下还必须加导电液以弥补间隙.提高焊接导电性能。

网友(2021-12-10):
涨见识了

网友:
有手册可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