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k980tb g76加工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0-07-21):
我们厂里加工锥度螺纹,1/4的,在用G76编程的时候,牙刀角度设为60度时,牙的左边,就是车不光亮,但设为00时,就能车光,为什么呢

楼主:
没人知道???在的说话呀!忘说了,我们用的是5元钱一把的车刀,手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因有好多:1.G76是单边切削虽然适合大螺距切削但它由于单刃切削,刀具单边磨损严重,所以加工面一边不理想
可考虑G76粗车G32或G92精车这样牙型精度就能保证了
2.或者考虑单边修正切削和交替切削 这两种切削程序编起来稍微麻烦一点   3。看看螺纹升角与刀具后角有无干涉

楼主:
好像不像楼上说的那样,期待高手

网友(2011-04-09):
可考虑交替切销!!!!!!!!!!

网友:
最后精车的余量值给了没有?

网友:
没用过广数的!  交替车螺纹式怎车的??是不是要用到宏程序呢??? 希望那个 高手介绍些 @@@

网友:
3楼说的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