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杆强度如何计算

楼主(2010-07-21):
拉杆液压缸,如何计算拉杆的强度?
请指教,谢谢!

网友:
具体计算见材料力学或机械设计手册

楼主:
具个实例,给个计算公式,可以嘛?

网友:
材料力学里面有很详细的计算实例。看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2010-08-28):
得查机械手册了,机械手册上都有的 看材料  还有系数的好像

网友(2010-11-25):
我也很想知道怎么算,唉

网友:
知道的就说说吗   谁度知道可以看机械设计师手册

网友:
可以看机械设计师手册,

网友:
按第二强度理论!有些符号不知道键盘是咋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