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加工怎么样提高工作效率

楼主(2010-07-21):
请各位提供下意见---谢谢了

网友:
1,采用可转位刀,节省磨刀上刀时间
2,分粗车坯,精车形

网友:
效率只能充工艺上去提高,而不能靠换刀空进给来提高,因为我试过,空进给25%和100%,整个零件加工下来节省的时间没多少,所以只能从加工的切学手法下手,尽量减少刀具的数量,加大切削量,但是,加大切削量,会导致刀具磨损加大,机床震动,精度也可能会受影响,所以怎样去平衡这几点很重要,个人愚见,见笑。

网友:
尽量的减少装夹时间个换刀时间!

网友:
首先要选好道具,最重要的是工艺,找它的捷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说法是对的,不过我想我们的工艺从我们目前来看是最恰当的,当然这是我们车间的自己编著的。不过网上查了一下,他们就是能比我们加工时间快

网友:
回复 网友B:

延长工作时间。加大机床的进给速度,加工螺纹时转速可以提高到1800

网友:
怎么说呢 谈谈我的经验吧!
如果你是一个生手的话 在对刀 编程 装夹 各个步骤你都要节约时间 不要小看每个步骤节约下来的时间 等你累积加起来 会发现你速度能提高一倍以上呢!
当你这些相对熟练了 就要来提高工艺的速度 其实就选用道具 用最快的速度粗车和精车 这个需要你对所用材料和刀具有一定的了解
比如你了解刀具的性能  知道怎么用最快的速度而刀具磨损却最小  怎么用最快的车削速度 而精车也能达到设计要求
当这些 都熟练后 速度也就比较难 提高了  实际上还是 经验啊  做长了时间久知道 了!

网友:
粗加工在合理的情况下用大直径刀具  底角R大也可以让加工速度快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