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加工中对刀架的选择---请教

楼主(2010-07-21):
请教下各位高手

在数控加工中 直排刀架与转位刀架各有什么优缺点 ?
比如加工一些铝件螺母 用哪种刀架 效率好点?

网友:
作数控几年了,单从使用上,个人感觉如下:
转刀架,一般数控是四工位的,即一般可装夹四把刀(特殊的时候,五把也行),优点是:装刀多,可完成一些需要多把刀加工的零件,缺点:换刀时,需要移至安全点换刀,浪费了时间……
排刀架,缺点是:装刀少,一般装夹正反两把刀(特殊时候,也可装三把,四把),在编程时,需要当心换刀时刀具行程中避让,不至于撞工件……优点是:空程时间短……
其实两种刀架,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优缺点比较,针对于零件来说,刀具数是优先考虑的第一要因,排刀架可以装三四把刀,但需要计算空程,比较麻烦,具不易于新手加工,而用转刀架,就可以安全省事……对于装二把刀即可完成的工件来说,排刀架具有优越性……
再有:切削力上转刀架也显得大些……
以上为个人意见:敬请使劲拍

楼主:
谢谢老飘
我是新手  最近要做工艺

网友:
用这种看看,我们用的就是这种,我司是广本,丰田供应商…………

网友:
不好意思发错东西了,

网友:
车小件短的用排刀,大件长轴用四方刀架.
铝件螺母个人认为还是排刀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