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坯是精铸的,如何定下这个工艺?

楼主(2010-07-21):
杆子是7MM的公差-0.02~-0.04  总长136mm  头部45mm

现在要加工的是直杆部分  头部都已精铸到位只要抛光就行了

网友:
进来等高手说啊  进来等高手说啊  进来等高手说啊

网友:
看不清楚。。。。。。。。。。。。。。。。

楼主:
那位高手帮我定下工艺啊
  我现在的工艺是
精铸毛坯~三元振动机研磨~整形~打中心孔~车~粗磨~离心机抛光~打小孔~精磨

网友:
什么材料? 如果是铜铝,直接车钻可以了,如果是钢,在加磨。

网友:
车,铣,线切割。。。。。。。。。。。。。。

网友:
精铸
  精密铸造,属特种铸造。用此方法获得的零件一般不需再进行机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