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车床或镗床怎样加工此深孔?

楼主(2010-07-21):
手中正有一个深孔加工的零件,材料为LY12  ,看附件,截面为60*40哈夫深孔,采用车床或镗床如何加工?
哈夫截面上部开槽宽6mm,下部开槽2mm  哈夫孔直径为27mm 总长为620mm
要求孔尺寸精度为正负0.01mm,圆柱度为0.02mm

网友:
以前我做过类似的产品,是在车床上加工的,那是一个跑步机滚筒包胶的模具,用的机床是沈阳的,机车是稍加改装过了的,滚筒是固定在刀架上,卡盘到顶尖中间是一条圆钢,刀片装在圆钢上面,靠调节刀片来车的

网友:
这东西需要的衍磨吧~~~~~~~~~~~~

网友:
以前我做过类似的产品,是在车床上加工的,那是一个跑步机滚筒包胶的模具,用的机床是沈阳的,机车是稍加改 ...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非常好用的办法。但要用这个方法做,刀杆必须是工件孔长的2倍以上。楼主的这个工件长620毫米,刀杆至少在1300左右,而孔径只有27,即使底孔打到25,刀杆直径最大也只能24。刀杆的刚度不够,要做好恐怕有困难。

网友:
这东西需要的衍磨吧~~~~~~~~~~~~
引用 网友B:

没有仔细看楼主的帖子。这个工件材质为LY12,不适宜用绗磨工艺。

网友:
楼主,我能办到的,我能在不锈钢.15-5,钛合金.高碳钢,都做过很深的孔,这个孔,可以完成。

网友:
2楼说的就是在车床上镗孔,但是孔小还长不好加工

网友:
这个有多少件?

网友:
数量大的话直接型材拉出,用铰刀套一下就可以,至于开槽就没什么大问题了。

网友:
2楼的加工方法,我曾在书上看到过,不过就这个工件来说,这个方法是很不可行的,正如“害怕”元帅所说的,刀杆的刚性很难保证

网友:
回复 网友C:

    工件总长620,如果用铰刀过的话,那铰刀是不是得去定做

网友:
是的,这个铰刀便宜的,加工铝的。

楼主:
以前我做过类似的产品,是在车床上加工的,那是一个跑步机滚筒包胶的模具,用的机床是沈阳的,机车是稍加改 ...
引用 网友A:

我听说过类似的这种加工办法,不过好像用的是钻头,要做个加长的刀杆,具体怎么加工的我不是很清楚,不过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这种深孔在车床上做出来的,但我就不清楚是什么办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办法很多,哈哈深孔浮动拉刀就可以啦,光度比铰刀还要好,深孔铰刀怕把零件铰出细沟来这个应该考虑到得

楼主:
楼主,我能办到的,我能在不锈钢.15-5,钛合金.高碳钢,都做过很深的孔,这个孔,可以完成。
引用 网友E:

    希望大虾不吝赐教,你的办法能在车床完成加工吗?如果不能,那么采用其它什么办法来加工,请详细说明

楼主:
这个有多少件?
引用 网友C:

    此件是我设计的一个焊接专机上所用的夹具,我知道能加工所以才这样设计,批量小,也就几副而已。

楼主:
回复  天思

    办法很多,哈哈深孔浮动拉刀就可以啦,光度比铰刀还要好,深孔铰刀怕把零件铰出细沟来 ...
引用 网友E:

    不知拉刀价格是怎样的?是否需要定制,另外,此件为小批量,也就几副,用拉刀加工,成本未免未免有些得不偿失,还是期望用现有的车床来完成。

网友:
就是用白钢刀片手工磨出和内孔尺寸的大小,白钢刀片市场价格很便宜,也就10多块钱一片,在做个夹刀体,刀体上面放上软材质的支持块,内孔采用,钻-扩-如果尺寸控制不好在精扩一遍,留0.1MM量,内孔在车床车一段,尺寸留量在0.04.目的是在加工能保证直线度,在加工过程中,刀具在加工过程中用要用高压水把屑排除出去(我们刀具和刀杆中间有孔,水是从刀杆排出)。这里面细节方面很多。如果没搞过,不赞成你来试验。

楼主:
就是用白钢刀片手工磨出和内孔尺寸的大小,白钢刀片市场价格很便宜,也就10多块钱一片,在做个夹刀体,刀体 ...
引用 网友E:

    这些我大概明白,能不能细说一下这种方法刀杆是怎样的结构,刀杆需要多长,怎样保证刀杆不发生不摆动?很抱歉,我对机加工工艺不是很内行,请明示

网友:
回复 网友D:

    刀杆当然要超过你要加工的内孔的长度了,这个绝对不会发生震动,因为内部有支持,

游客

网友(2012-05-03):
这么小的孔震不震动不好说。我没有实际操作过。我们厂里有这种东西。我觉得刀杆需要中心架和跟刀架支撑

网友(2010-07-22):
弹性的材料不伤内孔表面,还有研光作用,这个零件最好在镗床上加工,刀转零件不转,刀在里面浮动。尺寸是不会发生变化的

楼主:
回复  天思

    刀杆当然要超过你要加工的内孔的长度了,这个绝对不会发生震动,因为内部有支持,
引用 网友E:

谢谢田野社友给予的耐心解惑!

网友:
用浮动铰刀铰下,再去衍磨,这个不难的啊

网友:
很难加工,有没有考虑用钻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