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东西吗?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0-07-21):
应该是在CNC类的产品上用的。

请大伙来帮帮忙:
1). 大伙能帮我看看这是什么东西吗?做什么用的?
2). 这种灰白的是什么材质呢?a. 无磁性; b.比铁轻.  c.表面像喷砂的
3). 这种管应该叫什么管呀?
4). 有论坛上的朋友做过这种东西吗? 我们有产品要在国内做。
谢谢各位了。

网友:
灰白的 应该是铸铝的  管子好像是强力管   这东西应该是个分水器

网友:
是接冷却系统上的吧 ,,,应该是一个流体分配器。。

网友:
怎么看着像我家燃气热水器上用的啊?

网友:
看样子像是加工中心上的冷却系统中的元件

网友:
像我家天然气上用的。。。

网友:
岐管?就是一个分多个,我猜的。如果结构复杂可能就像润滑那样的分配器,能控制不同口的流量,我看这结构比较简单,也就是个岐管块,材料铸铝,颜色是热处理的颜色。压铸后热处理

网友:
pvc 增强管,
铝座,压铸的
>>里左一好象接有单向阀的.

网友:
不锈钢压力管,用于承受一定管压的场所。

网友:
回答知道的部分
2、应该是 铸铝(ZL)
3、应该叫 纤维增强软管
4、应该都有的卖,铸铝可订制,软管到处有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