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坐标测同轴度的方法?

楼主(2010-07-21):
在实际加工中遇到好多同轴的零件需要测量,但都有哪些用三坐标测量的方法?测量原理是什么?那种误差最小?谢谢

网友:
(我是新手。)例如要测的是圆柱2相对于圆柱1的同轴度,圆柱1和圆柱2上各打两个圆柱1,L1L2;圆柱2:L3L4。L1和L3连线,L2和L4连线。然后测比较两线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大家都是使用的外圆模拟轴线法,三坐标测量时候要注意:1.扫描时候尽量使用扫描,不要打点(减少测量时候失圆照成的误差)2.测量时,如果零件较长,尽量测量截面的两个最远距离。3.如果零件结构比较简单,不要建立平面坐标系。

网友(2018-08-03):
跟测量手法有没有关系

网友: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