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式万用表 欧姆档读数---请教

楼主(2010-07-22):
数字式万用表欧姆档上面有200 20k 200k……
                请问这些档位上怎么读数  显示结果要怎么换算成实际值
                         请高人指点

网友:
要看你测量的电阻阻止大概有多大,如果不知道,就从最小的档开始测,如果显示1,则说明档位选低了,需要再换,这几个档也就是单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详解一下读数方法吗   不同档位读数不知道怎么换算成实际测量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