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2CrMo钢焊和冷裂缝热裂缝的问题---讨论

楼主(2010-07-22):
42CrMo钢系中碳调质高强钢,可焊性较差。由于母材金属中含碳量高,容易在焊层金属中引起热裂纹。为防止产生热裂纹,要求采用低碳钢焊丝,一般焊丝中含碳量在0.15%以下
 42CrMo钢淬硬倾向性大,焊接冷裂纹一般是在焊后冷却过程中。
  高强钢焊接接头的含氢量越高,则裂纹倾向越大。当局部地区的含氢量达到某一临界值时,开始出现裂纹;之后随含氢量的增加,裂纹尺寸和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产生延迟裂纹时的临界含氢量与预热温度、刚度条件以及冷却条件等有关。
  焊接时,焊接材料中的水分,焊件坡口表面的油污、铁锈、以及空气湿度等都是焊缝金属中富氢的主要原因。焊缝中的氢含量与焊条的类型、烘干条件及焊后的冷却速度等有关。针对42CrMo钢的焊接性能选用J507焊条,直径为5mm。虽然J507焊条强度虽有些不足,但采用这种低匹配焊条施焊,对降低焊接时冷裂倾向是有利的,而且J507焊条的强度大约与材质35CrMo的强度相当。
  焊后进行去应力退火处理工艺。采用直流反接,焊接电流180~220A,电流电压23~25V,焊接速度180~190mm/min。
裂缝分热裂缝和冷裂缝:1,热裂缝,在焊缝在结晶过程中产生的裂缝。焊缝金属中如含有较多的杂质,尤其是硫.氢等,最容易产生裂缝。因此在预防热裂缝的关键是在于保证焊缝合理的化学成分。在工艺上亦应采取一些列措施,如像楼上所说,采用低氢焊条,选择合适的焊接结构形式,合理的焊缝排列和接头形式,减小焊件的刚度和夹紧力.对焊件预热等。
  2.冷裂缝:冷裂缝发生在较低温度时,焊接头中产生的拉应力。存在某种因素使焊接接头的塑性变坏,氢的扩散聚。预防是选用塑性好的低氢焊条,焊条要烘干,焊件接头要彻底清理油污即铁锈等赃物,焊后进行热处理
   各位对此还有什么补充的,都畅所欲言

网友:
不晓得是否胡言乱语?

楼主:
无知者无谓.............

网友:
这么喜欢码字呢。。。
不过您这种方式确实能让我们这类新手好好看看您摘录的书,还是万分感谢啊

网友:
抄书啊,下回楼主说清楚了,是原创还是转载。否则容易误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我学的都从书本里学来的,你说是抄书,还是背书,还是其它。这句话很有意思,就像你们说的成语一样,有几句是原创?但我在这基础上加点自己的原材料。你没仔细看?仔细看就发现奥妙了

楼主:
就像冷焊缝,和热焊缝的问题,经历过很多年的经验摸索了,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提高?看东西要仔细的看,我介绍的J507是低氢钠型药皮的Cr5Mo钢焊条,具有高温抗氢侵蚀性能。采用直流反接,短弧操作,可进行全位置焊接。焊前焊件需预热,焊后须经740-760℃回火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问题要看仔细喽,他发的资料是介绍J507焊条?电压一样?

楼主:
还有这误会什么?共同的把技术提高时真的。

楼主:
怪不得中国人水平这么差,原来都用到这地方上了,我是搞设计出身,但对机械制造工程学特有研究,我只能从理论角度分析它的可行性,我来论坛目的很简单,就是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能给我补充能量的地方很少很少,我只能从实践经验来结合我学的知识。我是搞设计的,难道我还得去车间弄几下电焊?焊条不行我在研发款焊条?对于材料和焊条是否匹配,我还得去化验化验?真的不想再多说什么了。论坛里的人对我一点帮助都没有(可以这么说)道不同.不相为谋,好自为之

楼主:
就像一块电瓶一样,有需要用电的地方来给他一片光明,我看这块地方时不需要了。

网友:
回复  渃梨梨

    看问题要看仔细喽,他发的资料是介绍J507焊条?电压一样?
引用 网友C:

    你适合去做叫兽,你比有些叫兽强,抄的时候还注意内容呢

网友:
回复  渃梨梨

    看问题要看仔细喽,他发的资料是介绍J507焊条?电压一样?
引用 网友C:

杯具呀,怎么会不一样呢,难道是碰巧巧合????

网友C:
你适合去做叫兽,你比有些叫兽强,抄的时候还注意内容呢
引用 网友B:

巧合,绝对是巧合!!!

网友:
书本的话很正规
自己总结的话发论坛的话该是通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无知而已,哈哈,为什么要抄呢。幼稚,我早就看到了他发的东西,让大家做个参考。难道书本的东西都是有用呢?太自以为是了把。书难道都是对的.学的知识要灵活运用才对。还有无知识的人很多多。还兽呢,兽看人的时候都这样,虽然披着人皮,可为什么不说人话?可笑,可笑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外行看热闹,焊接的时候要跟现场情况来断定用什么方法。一看你就是死记硬背那伙的。老百姓有句话真适合你,(死脑瓜骨)东北方言,

楼主:
就算背书要如何。那只是引导大体的趋势不会错。....................

楼主:
不管怎么样都好,大家受益才是真的,通过和我的争论,各位也许记得更深,记得更牢,我的期望值已经达到了。

网友:
我们用R307焊接过,效果也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说说你的焊接工艺。。。。。我知道这个材料有很多种办法能够焊接,........................................在质疑声中需找技术的真谛

网友:
我只觉得你OUT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是你用不正常的心理来看待问题。谁OUT都无所谓。
                                                  多于少,得于失In human life: It should be a little more compassion and less nausea. Should be more good and less malicious. It should be a little more truthfulness and less abusive. Should be more good deeds and less evil deeds, do more good deeds, to do less evil, more product of some German, some less evil. In the attitudes of people: we need to have the friendship and less hostility. For the mistakes of others, to forgive more and less blame. When someone difficult time, more help and less apathy. When people feel embarrassed when some more face and less to some ugly. When the others when the mental inequality, more persuasion and less burn some primer. When the views of others when they have more exchange of ideas and less misunderstanding. When people appreciate their time more modest and less pride. When others criticize their own time, more reflective, less resentment. Issues in more than fame and fortune to the other person that their struggle a little less.................................

网友:
很明显,这段文字不是一个一个字敲出来了,其中有很明显的“如像楼上所说”。楼主自己码的文字,哪有什么楼上不楼上的?那别人的东西来讨论,无可厚非,但非要说成是自己的东西,就有些不厚道了。

窃书不能算偷的话,俺无话可说。

俺只是一小兵,经不起大阵势,闪人!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哈哈,我的知识从哪来,都是学出来的,我从何处学的,当然是书里的知识。如果高手一看就能看出问题的所在,J507焊条也不是最理想的,我希望你能在我发的文章里挑出毛病,而不是挑谁的产权问题。这样说明一个人的肚量太狭隘。以前我看到很多人发的文章,都是我发表过的,但我从他发的文章挑出文章哪地方需要改进,哪地方需要在修整下。而不是争论产权问题。
  你们啊,要用长远的眼光来看问题把。。。。。。。。。。。。。

楼主:
既然我敢发出来,就不怕争论,................

网友:
哦,明白了,原来是别人“引用”你的。

网友:
学习中,积累威望值中.....

网友:
我们用R307焊接过,效果也不错
预热350度,用红外线枪测温
用预热的4mm焊条焊接,层间温度不低于300度
焊后立即消氢处理(若立即做消应力热处理可不用消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位说的就不错,不错。。。我的消氢出来很简单,看了帖子都知道原有。。。。。。

网友:
这个帖子很有意思

网友:
凤姐到处有~~

网友:
最近刚好要补焊一个齿轮的齿,齿轮也是42CrMo的。中碳钢的焊接性很差。于是上网搜了下,发现一片介绍这个的。刚才来论坛看到一模一样的东西,感觉很吃惊。原以为LZ是那篇论文的作者,回头一看感觉很愤怒,有种被欺骗的感觉,怎么还口口声声的辩解。一开始LZ连发几个帖子,认为LZ是个高手,慢慢的发现原来还是的欺世盗名的家伙。LZ这不是人身攻击,请不要发火,只是觉得有点东西可以,有的行为是不可以的。

42CrMo焊接,焊丝肯定低碳合金钢,采用什么材料做焊丝呢?既可以保证强度和母材相近,又可以实现可焊性。预热和保温肯定要的。我打算保温温度设在380度。保温时间为2H。请大侠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F:

    从哪里看到的,我看看连接?.......

楼主:
请看26楼的帖子。。。。。。。。。。。。

楼主:
哈哈,那又如何,我不需要你们来评论我,这说明教材没有更新罢了,这方面中国焊接技术还是有弊端。没有优化,没有创新。期待有价值的帖子。打击我。没有必要。我在另一个论坛已经发过一次这样的文章,
人,都是通过评论和批评才能站的更高.飞的更远。谢谢各位的意见,保留了。。。。。

楼主:
你那小时是胡说。根据温度而定,预热温度200~300之间,如果用局部预热,预热范围离焊缝应不小于100MM。采用680度回火处理,可防止裂纹产生。又获得良好的接头力学性能又能消氢,高温回火时.快速采取快速冷却措施。否则冲击韧度会显著降低。埋弧焊焊丝H20CRMOA,焊剂HJ260.

网友:
多讨论问题,少进行攻击。能贴出来就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