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不锈钢材料的热处理

楼主(2010-07-22):
不锈钢可否热处理?为什么?如果不可以的话那怎么改变它的性能?

网友:
不锈钢可以退火处理 因为不锈钢也是钢材  但是退火只能改变它的硬度

网友:
它还是钢铁材料呀

网友:
不锈钢在加工过程中是需要热处理的,如固溶、退火、淬火这些工艺

网友:
可以啊?你怎么问这个问题,到公司我们切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