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地方可以做液压管的压力检测?

楼主(2010-07-22):
请问什么地方可以做液压管的压力检测?

网友:
这个好说,我们公司是专门做液压试验设备的,主要产品有液压脉冲试验台、液压爆破试验台、液压耐压试验台等,请楼主将试验的具体情况讲明白点,我可以帮帮你。

网友:
这种试验设备我做过很多,楼主有意可联系我

网友:
液压管的压力检测通过液压实验台进行实验,这种液压试验台很多液压厂家做这种设备,造价也不是很高,如果自己要做压力管的话,最好买一台试验台,用以检测产品。如果是拿出去让别人做实验,这样的厂家不多,即使有但也不是专门对外做实验的,因为专门做这个实验的基本上都会因此饿死的。

网友(2012-03-30):
汽车油路管道,以气检为主。看漏气量。

网友:
问问芜湖的一个公司,他们做这个比较厉害,好像是奇瑞下面的一个公司,专门做汽车刹车和油管路测试的。去过一次他们公司,他们用我们美国peterpaul的高压电磁阀。但不知道他们做不做外协业务。附件就是我们提供的电磁阀。

网友:
这破玩意弄个两缸的高压水泵就可以检测了。

网友(2013-12-19):
机械行业的各位仁人,大家好。我公司生产无缝钢管及焊管,焊管方面,对液压管有一个新的生产设备,有需要的可以诚挚为您服务。谢谢。

网友:
试验室一般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