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铣床上怎样安装锯片式铣刀---请教

楼主(2010-07-22):
立铣床上怎样安装锯片式铣刀?听说有个锯片铣刀杆,大家谁有这种刀杆的照片或是尺寸图?以及锯片式铣刀的安装示意图?

网友:
立铣上安装锯片铣刀片需要看你加工什么活,选择什么样的安装方式。不用看图也应该知道的。买一个铣刀片按照上面的孔然后再跟据铣床的主轴孔锥度加工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楼住用的是什么铣床呢?我以前X52K就有这刀头!

网友:
有现成的卖呀!
不行就自己做好了。
但要确定 是什么刀盘,悬伸,直径,零件材料、加工参数,批量、精度、工艺、加工可靠性。

网友:
我们这儿都是自己做的刀杆,下面用螺帽压紧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一台钻铣床,型号是ZX7032,功率是1.5KW,皮带传动,最高转速2000,最低转速100。刀杆锥度是莫式3号的。能不能把你的那个刀杆发个照片看下,主要是不清楚刀杆尾部是什么结构的,锯片和刀杆是什么连接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B:

    杭州这里好像真没的卖的,转遍了这边的机电市场都没见有,而且有的需要自己改造。我看不同直径的锯片中间的孔是不一样的,是不是每种规格的锯片都要配相应的刀杆?

楼主:
看刀具手册锯片铣刀是可以用来切断的,但看到一样切口铣刀,它的样子和锯片铣刀差不多,请问这种铣刀是做什么用的?我这里是想将一块40MM厚的,80mm宽的45钢切断成两节,选什么刀子好点?

网友:
我有图片传不上,QQ916671081

网友:
貌似功率不够。

网友:
其实应该就是槽铣刀,你打听槽铣刀的规格就可以了,山特和ISCAR都有标准品,不过很贵的。可以考虑找国产的厂家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槽铣刀?我有点搞不懂了~
   工件40MM厚度,一般槽铣刀铣不了这个深度的,而且还费时费事

楼主:
在外网上找到了一种在立铣床安装锯片的图

下面是锯片夹各部分的加工图
我的英语太差了,翻译了两句就翻译部下去了,大家有兴趣的就看看吧
另外推荐下这个外网http://homepage3.nifty.com/amigos/index-e.htmlMini-Lathe Workshop
Amateur's workshop tools

里面有些东西很好

网友:
你要锯40厚的钢板,为什么不用锯床,要求精度很高吗???
先锯后铣不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们只有一台钻铣床,没有其他机床了,所有没办法上锯床。精度不是很高

网友:
小作坊???只有一台的话,你也只好找铣刀了。不过你去刀具的制造厂那里咨询一下比较好,全面。

网友:
这个好做,也有现成的卖

楼主:
今天终于找到一家专做机床配件的,叫山东征宙机械有限公司,下面就是我找的刀杆

网友:
这方式简单,不错!

网友:
直接上锯床。。。。

网友:
自己车个就可以,省米

网友(2010-09-03):
可以到淘宝上去看看,我刚买过这种刀杆。有很丰富的配套,还可以夹碗形砂轮呢。
" H' E) A/ w4 K我的床是2号柄的。

网友:
学习了。真的很不错。。

网友(2010-10-22):
装点直径小的刀还可以大的强度不行买吧标件

网友:
依依据锯片铣刀中间孔的尺寸制作,有点像是BT40-XS那种结构,你可以看看其他做刀柄厂家的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