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重机黑匣子的标准

楼主(2010-07-22):
起重机上面安装黑匣子已经是国家提倡的了,可是起重机黑匣子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

网友:
黑匣子主要功能:

    1.实时显示:以图形和数值实时显示当前工作参数,包括起重量、力矩、幅度、回转角度及起升高度;

   2.临界报警:当起重量、起重力矩超过90%额定值时自动发出声光报警

   3.安全控制:控制信号输出,接入塔机控制系统即可实现所有安全控制要求;

   4.参数记录:全工作参数记录储存并可方便下载,可用专用软件查看,也可保存为Excel格式,方便统计管理。;

   5.统计功能:可自动进行累计工作时间和累计工作循环统计和显示;

   6.超载查询:可在下载数据中方便地查询超载次数、超载重量及超载工况数据;

   7.原因追溯:系统自动永久保存最近2000次超载工况数据,为正确分析事故原因提供依据;

   8.适应性强:2000V级超强抗群脉冲干扰能力、-20℃~60℃超宽工作温度范围;耐老化、抗粉尘,可在恶劣的露天条件下可靠工作;

   9.适用面广:适用于各种类型塔式起重机;

   10.安装方便:系统安装无需对塔机进行改造;

   11.单机区域限制:可通过预设参数防止吊钩进入限制工作区域

   12.密码功能:所有参数的设定都设有密码保护,防止随意更改。

 0

楼主:
这些是主要功能,我是说标准,现在国家有没有规定的标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