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心振动的消除方法---请教

楼主(2010-07-22):
做了一台机,要用到偏心轴。轴大80,偏心距21,转速960转/分,现开到450时就有很大振动,没办法向上提速。请问有什么办法能减少偏心轴在运动中的振动问题?

网友:
轴直径80,偏心距21,也没配重,不振才怪呢
考虑径向添加配重,参考发动机的曲轴
或者你的机器很重,把紧了,想跳跳不起来,但早晚会出事

楼主:
发动机的曲轴也用过了,改成了偏心轴,曲轴也振,这是为何?

网友:
加配重平衡动力矩,可以减小振动。

网友:
在偏心的反方向添加配重(重量3D模拟设计),是轴的重心在回转轴心上,应该就没有振动了

网友:
加配重是肯定的!具体怎么加,加多少,最好用动平衡试验机确定!
可以补偿设计和加工误差造成的质量偏心问题!

网友:
叶大侠,重量3D模拟在那个软件上有啊,很有兴趣唉

网友:
增加平衡轴,发动机曲轴自身的配重也是无法消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说的更详细些,谢了

网友B(2012-08-28):
(在偏心的反方向添加配重(重量3D模拟设计),是轴的重心在回转轴心上,应该就没有振动了)
这样做法没用的,还是有振动的,振动源在连杆上,工作时连杆做加速运动产生振动。此振动的大小与连杆的质量及长度有关。如要取消此振动的最佳办法是用双连杆,另一只为空连杆。做平衡用

网友:
有的不是利用他的震动ma

网友:
参考动平衡学

网友(2018-12-16):
引用 网友B:
(在偏心的反方向添加配重(重量3D模拟设计),是轴的重心在回转轴心上,应该就没有振动了)
这样做法没用的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