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CAD常见问题及解答

楼主(2010-07-22):
PCCAD常见问题及解答(定期更新)
1.PCCAD中的标注文字可以固定在尺寸线中间吗?
对于已标注的尺寸,需要单独编辑(可双击直接编辑,在标注窗口中的高级选项中,在左右位置的图片上点鼠标,选文字在中间的图片,然后选中风格保留,就OK啦)。如果希望保留文字居中的设置,打开模板 PCCAD.DWT,在该文件中将文字居中的设置进行保留,保存。以后新建的DWG文件中,尺寸标注的文字都会居中了!
2.在PCCAD中如何更改标注精度?
方法:在进行标注的过程中根据命令行提示按空格修改标注文字,在“标注内容”窗口中修改精度后,点“高级”按钮,再选择“风格保留”。以后的标注精度,就是根据你的设置进行。
注:在PCCAD2006以前版本中,只有新标注的“标准内容”窗口中,“风格保留”按钮才可用,编辑标注后弹出的窗口中该按钮是灰色的。
3.如何解决pccad鼠标中键失灵问题?
应该是系统变量MBUTTONPAN 的值改变了的缘故,以下是帮助信息:类型:整数保存位置:注册表
初始值: 1 控制定点设备第三按钮或滑轮的动作响应。0 支持菜单 (.mnu) 文件定义的动作 1 当按住并拖动按钮或滑轮时,支持平移操作 在命令行输入“MBUTTONPAN”,赋值1试试。
4.使用CAD2004+PCCAD2004打开原来2002画的图,结果图纸中原来的明细表变成像梯子一样的形状,拖得老远,这是怎么回事?怎样解决?
需要重新定义明细表表体。将原来的一个表体打散,然后将属性文字的位置稍微上移,再使用“系统维护工具”中的自“定义明细表表体”命令,输入以前明细表的名称,基点为右下点即定义完毕。
5.如何修改刚启动PCCAD2004里面的一些设置,如:图层、文字样式、标注样式等等?
PCCAD完全支持个性化设置的,所以当然可以改。打开PCCAD安装目录下的模板文件PCCAD.DWT,修改模板中的文字样式、标注样式、标注文字的颜色、图层颜色、图幅设置等,然后进行保存,新建的DWG文件,默认就是你设置的状态了!
6.怎样解决天河PCCAD2002XP光标造成绘图区移动 ?
这是自动漫游开启的原因,是为方便浏览图形设置的,如果不习惯(好像大多数人都有些不习惯)就关闭即可。关闭方法,查找下拉菜单:PCCAD2002XP――捕捉浏览工具――天河智能捕捉,取消“屏幕自动漫游”前的勾选。
7.局部放大后,如何保证标注尺寸值不变?
使用系统变量Dimlfac,设置比例值后,对其后使用AutoCAD的尺寸标注起作用。用PCCAD的标注,
在选择标注对象后,按空格,在“标注内容”窗口中,点取“高级”按钮,选择“局部比例标注”,设置比例即可。若使以后的标注也使用此比例,在该窗口点取“风格保留”即可。注意不用时,一定要关闭“局部比例标注”呀。
8.天河2004及2005的圆中心线第一次是白色怎么解决?
用记事本打开PCCAD安装路径下的文件 acad.rx ,然后添加一行内容“th_JFX.arx”,保存。重新启动PCCAD,就没问题了。
9.请问为什么每次只能选择一条线?
在特性对话框中,右上角有三个按钮,最右边的一个是“切换PICKADD系统变量值”,当它为“0”时,只能单选,当它为“1”时,即显示为“+”时可以多选。
10.解决PCCAD2004内存不足问题方案。
适用机器:WINXP操作系统(由于WIN2000系统下不会有该问题)
      方案一:在PCCAD2004的安装路径下,删除文件 TH_AUTOSnaP.ARX (智能捕捉)。
      方案二(推荐使用):用记事本打开PCCAD2004安装路径下的 acad.rx 文件,删除其中一行文本,即 TH_AUTOSnaP.ARX  ,然后保存文件即可。
11.在PCCAD中,标注尺寸孔时,如36-φ36时,即前面数字和后面数字相同时,就会显示36-φ<>,不同就无如此现象,此问题如何解决?
答:通过修改标注精度解决。
12.用PCCAD所做的图.在AUTOCAD中打开时发现粗造度.形位公差等符号会丢失或变成乱码.无法与其他客户沟通,请问如何解决?
答:在PCCAD保存的情况下注意一下系统变量 PROXYGRAPHICS 的值是否为1(0 不将代理对象的图像与图形一起保存,仅显示一个边框;1 将代理对象的图像与图形一起保存),然后在用AUTOCAD2004打开时的代理信息框中选择“显示代理图形”就没有以上问题了。
13.为什么有时从2002明细表往WORD中粘贴汉字,为乱码?
答:复制与粘贴之前请保证源程序与目标程序的输入法相同一般无此现象。
14.今天突然发现PCCAD2006中,图库里竟然没有轴承?
答:2006中的参数化国标图库中的确去掉了轴承,但可自行添加,方法是复制PCCAD2004安装目录下 PcParaLib 文件夹中的《轴承.TH》到PCCAD2006相同目录下即可。
另外,2006实际上有轴承库,在“系列化零件设计系统”(快捷方式:XL)中调用,且数量较以前有所增加。调用的条件是需要安装THsPartBuilder2006。
15.我用的是PCCAD2006,发现标注件号的时候很成问题!比如说件号改动,那么在重新生成的时候就会出现件号胡乱的排布情况!
答:估计是序号进行了自动调整吧?请在标注序号前,在“序号”窗口中查看是否勾选了“序号自动调整”(默认勾选)。
16.我改尺寸,图怎么不变?
答:只有经过参数化处理(CRE)的图形才能够通过修改尺寸驱动图形,否则在标注值为测量值的情况下,图形变化(如同时拉伸 s 某直线及其标注),尺寸值跟随变化。
17.我的pccad图框是打散的,默认的是整体的,怎么样才能让图框恢复成整体的?
答:并非打散,而是取消编组吧?恢复成整体就是成为编组状态,按快捷方式 CTRL+H 即可,该快捷方式为开关键。
18.为什么有时候生成明细表的时候和标题栏位置对不准的?
答:原因是您所使用的标题栏的某些文字由于字体等原因已经出了标题栏的格子,而明细表插入的位置是以标题栏的最右轮廓为基准对齐,所以解决该问题请重新定制标准的标题栏。
19.PCCAD中是否支持多图幅(标题栏等)?
答:不支持。

网友:
我用的PCCAD2008  保存时经常出现:  写入/关闭文件时出错   是什么原因啊? 怎么解决啊??

网友(2010-10-17):
谢谢分享,收藏了。剩下的请楼主快更新,很想知道关于08版的问题。

网友:
打印时经常出现需要关机重启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