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样的结构能不能保证两个口同时出油?

楼主(2010-07-22):
这个小东西是一套注油系统的终端,一个进油口,两个出油口,但是由于空间限制,进油口不能等分对中两个出油口,只能从单侧进油,请教各位大侠:这样的结构能不能保证两个出油口都有油出来?(1。出油量不要求相等,2.压力大概1公斤的样子)

网友:
压力大概1公斤的话应该没问题。因为另一出油口的压降不会多那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教。

网友:
不知道介质是润滑脂还是润滑油?另外终端润滑点是否密封?不管怎样,有压力的润滑应该不成问题。

楼主:
是润滑油,终端润滑点不密封。现在纠结的就是压力比较小,担心有的注油点不能出油

网友:
建议楼主把分流的管路不要做在靠近动力源处,把分管处做在靠近润滑点处,也就是说流经主管润滑管道的分流做在靠近润滑点近处,另外,润滑时建议尽量封闭一些,并排空管道内空气,并保证润滑主管不要混入空气,这样流得分管的润滑液就相对均衡一些。如果是间断性润滑,这种办法更可靠。个人愚见,仅供参考。

网友:
1、即使进油口不能等分对中两个出油口,就不能通过增加一个Y形或T形三通使两个出油口“地位平等”吗?
2、如果一定要采用图示结构,可不可以让出油管内径一粗一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极有道理。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