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可以分别和同步轮,链轮,齿轮配合吗?那个比较合适?

楼主(2010-07-22):
包装行业,裱纸机给纸,想用伺服电机来带动,不知道透过齿轮,还是链轮,还是同步轮传动比较合适。

网友:
要求是什么,怎么才叫合适?
都可以带,俺们就都弄过,但是伺服带链条,感觉还是别扭,同步带还凑合,坐标机器人很多这么玩的,但还是感觉丝杆靠谱点。
不过能达到楼主要求,也有钱,玩玩也无妨。发哥知道吧,拿钱点烟,大家都觉得帅。

楼主:
回复 网友A:

    裱纸机是高速机,理论出纸是1小时一万张
     要求是做到最高速给纸对应飞达7000张左右,不知道伺服电机配同步带主轴,速度上跟的上吗。
不知道要什么价格呢。刚注册,不了解。

网友:
高速轻载还是同步带好。

网友:
一万张很普通啊,同步带就可以

网友:
不知道楼主用在何处?伺服电机只是一个动力而已,用到伺服说明传动精度比较高,用链条做传动件就不合适了,常见直接传动方式的多采用同步带、齿轮。同步带适合于轻载、高速、冲击力小的场合,齿轮多用于重载、冲击力大的场合,根据负载及转速要求,以及结构来选定采用同步带还是齿轮传动。

楼主:
谢谢各位了,辛苦啦。
选定同步带,适合于轻载、高速、冲击力小的场合,
现在新问题,我用伺服传动,就是精度用要求比较高,飞达出纸要和伺服出纸刚好配合一起过胶水,伺服电机应该是透过光电感应器接受信号的吧(本人比较笨),不知道光电感应精度上做的到吗

网友:
这个是电气设计上的事情,据我所知,现有的这种装置的双张检测是可以实现的,而且已是很成熟的感应方式,用在很多领域。具体是什么电气元件请向做电气的或者电气供应商咨询。

楼主:
谢谢,元帅老师,百忙之中,指教,那我就先了解电气方面的知识先了。
有没像百度那样给分的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同步带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