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做一种刀具,把合金环镶在钢件上---请教

楼主(2010-07-22):
请知道的人士指点一下,

本人正在做一种刀具,把合金环镶在钢件上,在钢件上车一个比合金环的内孔大几丝的台阶,在把合金环加热镶在涂有AB胶的钢件台阶上,最后放在两块平板之间用螺栓大力压紧,让它自然冷却. 可为什么.外圆磨床加工之后,会看见两者镶接的端面有间隙??????????????谢谢

网友:
什么钢?
为什么要用螺栓大力压紧?
保温了吗?
间隙是什么样的,照片有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没有上传图纸,钢件是CY12MOV,用螺栓大力压紧就是为了防止两接触端面有间隙.      合金环内孔和钢件外圆的间隙是0.07

楼主:
可能你没有理解,  我说的并不是合金环内孔和钢件外圆有间隙,而是接触的的端面上有0.02的间隙没有接触好.但我要决定的接触  谢谢

楼主:
用铜焊焊车刀你知道吧,   而我现在是把一个环型的合金用热胀冷缩的原理镶在一个环行的钢件上,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不掉落就在加上AB胶.

网友:
台阶端面是否成90度?
台阶存在R角?
或者是合金内孔没倒角

网友:
看不懂啊,精神可佳,用这种刀具是来加工什么的

网友(2010-09-06):
人才呀,设计成功了没有呢?

网友:
用这种刀具是来加工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