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刀具补偿与实际加工误差较大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7-22):
数控车刀具补偿与实际加工误差较大是什么原因?
改0.02mm,机床坐标移动0.06mm.
改10mm,机应坐标移动12mm

网友:
机床故障或者操作有误,操作有误的可能大些

网友:
如果是X轴,托板上的箱条磨损松了,紧一下,用表打一下X轴反向间隙,如果有间隙在参数里改一改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赞同仁兄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