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的加工如何报价?

楼主(2010-07-22):
大家帮我看下这个零件的报价应该是多少合适,材料照45#钢,数量80000个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锥孔没有锥度,
车床一次装夹加工完成,最后倒角。
按照车床定额报价即可。

网友:
外圆和平面磨出来,倒角车,内孔也车,估计6-7毛钱搞定

网友:
20元差不多,表面粗糙度0。8很难加工

网友:
数控车干的话,一件估计走程序的7分钟左右,料差不多大啊,
一次装恰也行,反面也可以一个怎么也得10块左右吧,要不怎么叫奸商嘿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能有十元一个那就发财了

网友:
这个量的话,估计楼主接下来的价格不会超过2块(含材料)。数控车的话带自动上料器的,否则效率上不来的,凸轮式的自动车应该是最快的了

网友:
找仪表床子做,估计在6-8元

网友:
材料费+人工费+税+其他损耗=15元

网友:
估计在5元左右。客户是怎样的单位也是考虑因素之一!

网友:
报价应该在*元以内,棒料材料费含税0.9元;锯床下料0.3、普通仪表车床钻孔毛镗0.3、数控精车两次1.0;包装运输1000/吨;管理费、利润12%;增值税17%

网友:
数控车的话含税不超过6.00块钱

网友:
估计在4元左右应该有钱赚。

网友:
用数控车床加工,一次可以加工完,连材料不得少于2元,外面五金店卖变径套才5元一个,你这个也差不多

网友:
1 先买好管料,用实体加工费用太大
2 割断      0。15元
3 外圆串磨   0。08
4 数控平面倒角,镗锥度孔  0。52
5 平总长,倒角           0。15
6 检验                 0。04
7 包装               0。03
8 动输              0。03
不包括报废,税 ,管理费用,利润

网友:
QQ214175921有空联系
电话

网友:
4到10楼你们报的是什么价?倒帮忙。。。

网友:
价格好不统一...6..7..毛吧

网友:
我怎么帮倒忙了,我的价格是很合理啊。那里错了啊,粗车0.35包括打孔,外圆平面磨0.15,精车内孔0.25差不多了吧,

网友:
差价差开很大啊 到底谁说的对啊

网友:
数控车加工,估计含17%税,6。5元左右

网友:
最多两块钱一个,你要是不愿意做给我我给你做!!!

楼主:
看到这么多热心朋友的回复,心里好温暖...我看了下差价真的好高啊,2--20元都有....用数控车的话,大家估算能有多少量呢....不同的方法,不同的工序.差别真的好大...机械看似简单的东西,真的是学不完的知识

网友:
2.5元有得赚,这个量不算很大,报到3元以上一点也是合理范围。

网友:
几毛钱,,汗.............

网友:
说2块5块的怎么可能,光料钱运费就5块了算上加工,7,8块吧